电机频率与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7-10-06):
电机频率与功率有什么关系

本文介绍了电机频率与功率的关系问题,电机频率与功率是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又有一定的关系,变频调速下,一般负载的功率是怎么变化的,电机功率与频率究竟有什么关系,一起来看看。

电机频率与功率的关系 (问题1: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那么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电机在非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该怎么计算呢? 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

1、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

2、当频率、电压下降时,异步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因为电压下降,异步电机主旋转磁场Φ恒定,定子额定电流不变;

3、这样频率、电压下降时,额定功率与转速或者说频率成正比下降;

4、变频、变压时,电机定子额定电流不变,电压下降,额定功率跟着下降;

问题2:电机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

1、当电机频率、电压下降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下降的,而且与频率正比下降;

2、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额定功率就是一半!

3、当然频率一定时,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与负载相关,可以大于额定功率,也可以小于额定功率;

“一台90kw电机,频率打到20hz”,额定功率降低了,90×20/50=36KW。

变频调速下,一般负载的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1、如果是恒转矩负载,频率下降速度减小,功率减小,因为 功率=转矩×转速 ;

2、如果是转矩与速度的平方或立方成正比的关系,那么频率下降速度减小,负载功率会以速度的平方率或者立方率的关系迅速下降迅速下降;

3、如果负载是恒功率负载,速度升高时,转矩反比下降,功率不变;

1、变频调速时,电机的功率是随负载变化的,决定负载的性质;

2、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变化的,是确定的,可以根据频率、电压的下降幅度,确切计算出的
变频额定功率=工频额定功率×变频电压/工频电压
(调速后额定功率=全压额定功率×调速后电压/全电压)

3、 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随着频率下降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和直流调压调速一样,不要企图电机低速启动时出铭牌上写的额定功率!

二、电机频率与功率的关系

风机的能耗一般和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就是转速越低,肯定能耗就少,但也完全绝对。

转速N=(1-S)*60*F/P S是转差率 F是频率 P是磁极对数,当为25HZ时,转速差不多减半,所以功率肯定在1.5KW以下吧。

电机的功率和频率就元件的选型是没有关系的,主电路的电流大约是电机功率的2倍,这事估算,也就是6安培,电机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60f/p,f是功率,p是电机磁极对数,p不可以改变,改变的只是频率,变频器来改变,此外,电机的输出功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空载、轻载、满载、超载时候的功率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主电路电流变化的原因,我们计算的主电路的电流时根据电机满载,也就是恰好电机满其额定功率运行状态下的电流,而且在这种状态下选择的热继电器

当电机过载,输出电流过大的时候,热继电器动作,保护电机和接触器。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

网友B(2020-06-02):
为什么我的电机已经超频工作了,实际的输出功率确小于额定功率

网友C:
电机的转速=60f/p,f是功率 f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