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设备连接图和端子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实在想不明白

楼主(2017-10-07):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方面的,求指教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端子接线图和控制箱或设备出现图呀,用CAD就可以画,设计控制柜时就需要做这些图纸,控制柜与现场之间的接线图也需要做这些图纸,下面那张图如果再完善一下,可以代替电缆表。

网友B:
别人是问用EPLAN怎么画的。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端子接线图和控制箱或设备出现图呀,用CAD...

网友C:
这个东西很好画图啊,也没啥难的,就CAD基础都会画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用EPLAN来实现这些图吧。在EPLAN中,这些图是自动生成的报表,而且报表类型需要您选择,比如端子图表。报表中的信息可丰富多了,可以选您需要的,而且是自动生成。如果想实现楼主的那些图,需要多个类型的报表放在一个图纸中,或者分放在各个图纸中。这时,只能按报表类型来做,EPLAN的报表类型是固定的,不能改的。

   做这些图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您要先试试。用EPLAN,完全能实现的。

网友E:
不同的CAD制图软件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F:
CAD画啊,画多了就好了

网友G:
很漂亮的绘图,CAD,CAXA,EPLAN等绘图软件基本可以解决,熟练了绘制的就漂亮些

网友H:
EPLAN现在更方便些

网友I:
画过一个后;复制;还有一些软件里面是带有一些图库!

网友J:
用CAD画就行啊,再导到图库里

网友K:
一大堆想要得到的资料,奈何积分不够,共勉!!!

楼主:
本帖终结,楼主以搞定。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B:
群主快发红包!贺一下啦!

网友L:
CAD,画好再屏拷图

网友M:
eplan里面先自己画了做个宏,下次用直接调出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N:
牛逼了 我的哥,紫薯布丁

网友O:
楼主你是怎么搞定的,说一下呀,。

网友G(2017-11-26):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P(2018-01-30):
设备连接图+端子连接图

网友Q(2018-03-30):
真是服了那些神回复,很明白楼主的意思是EPLAN是怎么出来的这种图,楼下大师也再次提示,人家问的是牛头,你却固执的回答马嘴!

网友R: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2018-08-07):
感觉不是EPLAN的。

网友T:
穷,穷,穷,重要的事说三遍,努力搬砖中

网友U(2020-11-25):
学习了,积分不够

网友V:
端子.png这里这么多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