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爆控制柜散热问题

楼主(2017-10-07):
电控箱常用的散热方法:风机散热,热热交换和空调。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这三种散热方式都会受到限制。隔爆控制箱在海上使用,应该如何散热。各位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隔爆控制箱内元器件都是发热较大的元器件,而且需要长时间运行,箱内的温度会非常快上升。有些环境控制柜内甚至能够达到70℃以上的高温,极易损坏内部电气元器件。

网友A:
在海上使用,那么正压通风方式就排除了,控制箱是隔爆的,空调降温也排除了,只能使用油循环降温,但功率太大降温效果也不太好,主要还是看你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油循环降温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成本会不会太高?而且我们的电控箱是和设备在一起,同一个撬块上的,如果加了油循环降温,会不会对我占地面积造成较大影响。我们控制箱的功率大小不一,有些里面有2个以上的变频器,而且功率还不定,变频器小的有0.55KW,大的有15KW,30KW等。

引用 网友A:
在海上使用,那么正压通风方式就排除了,控制箱是隔爆的,...

网友A:
油循环是在控制箱背面盘一些管路,管路里面充满由,通过油的循环流动将热量散发出去,只是控制箱的厚度增加一些,不太占地方。

我用过30KW功率的控制箱,里面带一台变频器,但是由于工艺选型失误,导致变频器基本全频运行,还有一套备用回路工频运行,这样我的控制箱就做小了,变频器发热量大,散热效果不理想,后来又进行了改造,将变频器移出去了。防爆控制柜厂家说一般超过22KW带变频器的,就不推荐用油循环降温了,除非控制柜加大,将循环面积加大。

网友B:
呵呵。。。

海上使用啊,直接扔到海里就行了。。。

实在不行阿,你就在隔爆控制箱的外壳给装上无数个翅膀,让其飞起来。。。

散热片增加散热面积。。。

楼主:
也就是说22KW以上的油循环的使用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我们公司还有很多设备是室外的,经常暴晒,油循环还能用吗??

引用 网友A:
油循环是在控制箱背面盘一些管路,管路里面充满由,通过油...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油循环的安全性如何?隔爆的环境下,能够使用吗?

引用 网友A:
油循环是在控制箱背面盘一些管路,管路里面充满由,通过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油循环的安全性如何?隔爆的环境下,能够...

隔爆情况下可以使用,我经常用,需要专业防爆控制柜厂家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