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涡街流量计选型要求

楼主(2017-10-07):
  蒸汽,现在是企业生存的一个重要的能源,相比较于其他的石油什么的,更加的环保,也是现在城市集中供热的主要热能,对于如何测量蒸汽计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对于测量蒸汽流量,一般选用的是涡街流量计,口径范围选择广,使用性能稳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涡街流量计呢?计量讲究的是一个准确,所以首先要考虑精度问题,另外就是一个安装使用方面的条件问题,当然还有一个--价格。

       流量计的测量主要有2个方面来表现,一个是质量,也就是精度,稳定等等,另外一个是安装正确,正确的安装才能更好的使用流量计。所以在选型的时候,客户一定要和供应商提供必要的参数,如安装环境,管道大小,空气环境等等。下文是一般来说,需要用户提供的参数:

1.介质温度。300°左右的温度算得上一个临界值,再高可能会用耐高温涡街和压电式涡街。

2.介质压力,压力这个主要针对气体和蒸汽。

3.介质最小流量,常用流量,最大流量。

4.介质腐蚀性大小。

5.管道工作连续性或间断性。

6.仪表安装环境温度。

7.仪表周围有无大功率设备。

8.仪表电源线走向问题。

      一般生产厂家还会和客户沟通一些其他的问题,如下:

1.仪表供电方式选择(电池供电,24V,220V)。

2.仪表信号输出:4-20MA,脉冲输出。

3.仪表显示方式(有显示和无显示),

4.仪表精度等级(1.5级,1级)。

5.蒸汽流量计造型时一定要考虑流量范围是不是在仪表量程内,并注意小流量对表的计量影响,最终确定合适口径的流量计。

6.是否需要配好温压补偿一体式等等。

网友A:
呵呵。。。

啥都扯到环保上面了,从能源的角度看,能源转换的次数越多其越不环保,蒸汽是怎么来的?煤、石油、天然气、核能等能源转换来的,转换需要效率,你能做到百分百的转换??依偶看还不如直接使用石油更环保。。

说到蒸汽的测量,偶最愁的就是涡街流量计,这种仪表没法修啊,使用方说你测量的蒸汽流量不准确,你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处理,所以涡街流量计这东西,坏了没法修,不准没法修,极大的影响了仪表维修工的形象。。。。

要说精度、准确度、可维护可维修性,节流元件+差压变送器就不错,最次也能看看零点准不准,还能调调零不是。。。

网友B:
测蒸汽流量的,我这有孔板有涡街也有阿牛巴流量计,就阿牛巴最贵,也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