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LEVI102EL与FX3U-485BD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07):
触摸屏和FX3U-485BD已经连接好,参数已经设置,屏上的COM灯也正常闪亮。但屏上还是显示通讯超时,按键及数据显示均为NC。PLC上能正常接收到屏的数据,也能操作,PLC上SD灯,RD灯也正常闪亮,但屏就是显示不正常及通讯超时。哪位大神指导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估计跟参数的设置和接线有关,您的485BD板AA和BB有没有短接

另外您电话联系下客服0591-87868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