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FX系列步进指令无法复位

楼主(2017-10-07):
在家研究步进指令  set s20  怎么复位?在梯形图里输入只能在母线上编写RET  但是都是保持.求具体梯形图程序

网友A:
当你激活下一步时,该步会自动复位。

建议你研究步进指令的时候以FX3U的编程手册为准,以前的FX2N的编程手册都20年没有变化了。

网友B:
与set指令相反效果的那个是什么指令?

网友C:
复位指令RST应该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set指令相反效果的那个是什么指令?

RET复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激活下一步时,该步会自动复位。建议你研究步进指令的时候以FX3U的编程手册为准,以前的FX2N的编程手册都20年没有变化了。

不行啊  激活下一步的时候上一步还是保持  能给发个简单梯形图吗?2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指令RST应该可以用啊

不行  无法复位

网友D:
百度找找看

网友E:
SET和RST要成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复位指令RST应该可...

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F:
是不是你set S20的条件一直on

网友G:
你把程序发给我,我看看能不能帮你

楼主:
简单的 进行到S21  S20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程序发给我,我看看能不能帮你

谢谢 已上传简单的就2个 进行S21 S20是不复位的

楼主:
软件是 GX Works2 版本:1.55D

  GX Developer8.103h

都试过   FX2N  梯形图

网友H:
梯形图中用ST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复位指令RST应该可... 内容的回复!最好上个图看看

好的  已上图  求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中用STL即可

以前老师讲过 现在也忘了  所以上来求教求教  必须用STL吗?

网友I:
步进指令必须用STL,你可以先编写顺序功能图的程序,再转换为梯形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步进指令必须用STL,你可以先编写顺序功能图的程序,再转换为梯形图就可以了

顺序编程  还真不会  见谅

网友J:
步进指令必须用STL,而且你的S21也要复位啊

网友K:
百度上可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步进指令必须用STL,而且你的S21也要复位啊

好的  谢谢  要是想单独复位S21是用什么指令呢?RST S21?

楼主:
引用 网友K:
百度上可以收到

度娘内容有点多  我就有点乱了  试过怕出去让人家笑话不如问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度娘,,,,,,

问过度娘了  试过几个指令大题有点头绪怕出去让人家笑话  所以就来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set S20的条件一直on

没有  没有保持 应该是我没有用STL开头

楼主:
经过各位的指导再结合资料,做简单步进指令梯形图。度娘里的确有,但是对我这种初学者来说太杂乱还都是程序截图。因为使用编程软件的不同梯形图显示的有很大差异所以看的很懵!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M:
http://pan.baidu.com/s/18NVUe

网友N:
直接切换运行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O:
应该是用RST复位的!!!

网友P:
混点积分不容易,留言路过!

网友Q(2017-12-02):
是啊,要注意程序中,STL的位置,,,因为编程软件升级了

网友R:
当你激活下一步时,该步会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