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模块的1/0信号控制输出

楼主(2017-10-08):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本人刚接触触摸屏,现在一个问题是mcgs采集到的开关量信号可以指示灯显示,但是怎么用这个1/0信号去控制输出模块的相应通道呢?

楼主:
自己做了个页面,用了个16DI/16RO采集模块,开关量采集通讯正常,输出通道用开关通讯正常,但是怎么把开关量信号连接到继电器输出通道呢,一直没有弄明白,特来求助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出通道连接相应的开关量变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通道连接相应的开关量变量不就行了

你好,现在不知道怎么连接,能给个连接过程吗?实在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A:
输出通道里设置连接变量那里,使用和输入通道相同的变量。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输出通道连接相应的开关量变...

网友B(2019-05-25):
我虽然知道楼主说的是个办法,想到工作量就跪了,原先让第一排每个字向下移动4步,然后是第二排每个字下移7步,

网友C(2019-09-12):
引用 网友A:
输出通道里设置连接变量那里,使用和输入通道相同的变量。...

数据库里建立变量,变量连接PLC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