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Enterprise联接中L71CPU找不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08):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RSlinx中扫描L71正常,然后在FactoryTalk View SE(6.0版本)中联接RSlinx Enterprise时,找不到L71CPU,CPU模块显示为问号,自然也不能联接标签。其实有个很明显的标示,在机架上选择添加设备时,有L71的是正常的,没有L71的识别不出来,当时个人愚见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了L71的驱动文件或者缺少别的映像文件。(解决后发现还真是这的问题,当然EDS也得有。)

       开始考虑彻底解决问题,重装RSlinx跟RSlinx Enterprise显然不起作用;没有重装SE,不知道重装后会不会正常。在网上搜索过此类问题,好像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回答。迫不得已在休息期间打开虚拟机,开始一个一个文件找关于RSlinx Enterprise中相关L71硬件的文件内容。几天翻下来,最后还是找到了那个文件对比两台电脑后,此问题解决。下面为解决方法:

       Rockwell的硬件数据库内丢失L71相关文件描述(具体原因还不知道)。找个有L71描述(文件里搜索L71或5571)的文件复制过去就好了,文件位置见下图;然后确保L71的EDS文件存在(包括1.0跟现在使用的版本),EDS文件位置下图也有。

       尴尬,插不了图,放附件了,下载不要积分。

网友A(2020-06-14):
谢谢分享

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在rslinx里面在线臊面能够正常扫出CPU模块1769-L24ER-QB1B,但是在SE中RSLINX ENTERPRISE的在线扫描下,却找不到这个名称的模块(以其他名称显示),其余模块显示正常。不能在线链接。

网友B(2023-09-20):
刚好遇见这个问题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