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设置按钮为不可用状态?

楼主(2017-10-08):
组态王上设置手自动切换按钮,怎么设置自动状态手动按钮为灰色不可用的呢?更换账号可以实现,但切换个手自动要换个账号不好吧?请知道的大神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在功能键设置时,有弹起时和按下时设置,设置成OFF或ON就可以了,你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功能键设置时,有弹起时和按下时设置,设置成OFF或O...

组态王里没找到这个。我只要A按钮的值是0时,B按钮可用;A按钮的值是1时,B按钮不可用(灰色)。有函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功能键设置时...

你得用那种两位选择开关,也就是扳把开关,就会实现这种功能,图库里有这种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功能键设置时...

或者你用两个开关摞在一起,分别设置,一个是弹起时OFF,一个弹起时是ON,就可以,

网友B:
设置组态王登录账号的安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组态王登录账号的安全区

 能通过别的变量对按钮安全区属性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