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的原因?

楼主(2017-10-08):
螺杆式空压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排气压力高的问题,这是很多客户厂遇到的现象。导致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小编带大家了解下!

  螺杆空压机原因分析:

  ①进气阀卡塞不能关闭,导致一直加载;

  ②用气量突然减少了;

  ③加载电磁阀故障,堵住然后又不是全堵住;

  ④卸载电磁阀故障,卸载失灵,卸载不到压力就一直往上涨;

  ⑤压力设置太高;

  ⑥压力传感器故障。

  螺杆式空压机解决方案:

  ①把进气阀拆卸出来,卡涩不严重把生锈的地方用砂纸磨光滑,加点油润滑。严重直接更换保养包或者总成。

  ②检查用气量情况变化,如果用气量适当减小卸载压力高值;

  ③、检查排除电磁阀故障;

  ④调整压力开关设置;

  ⑤更换压力传感器。

  公司设计制造的螺杆式空压机是一种容积式、单级压缩、喷油双螺杆压缩机,是为长期运行而专门制造的。机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操作维护简单,安装特别方便,外形美观大方。机组由压缩机机头、进气系统、压缩机排气系统、冷却与润滑系统、压缩机气量调节与控制系统、控制面板、电气及自动保护系统等组成。除了配备优良的吸音隔声材料外,机组采用全密闭静音型设计,能将机组噪声降到最低。所有的仪表、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均集中在控制面板上,操作方便;所有部件都安装在一个高强度的钢架上,可长期、稳定、可靠、平稳地运行。

    以上是螺杆式空压机出现排气压力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随着节能机的使用,特别是在永磁变频空压机方面,一旦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还是无油空压机,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热销的产品。对于每一种产品,都要认真对待,注重保养。这样才能保证机器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