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么给变频器散热吗

楼主(2017-10-08):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能实现对交流异步电机的软起动、变频调速、提高运转精度、改变功率因数、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功能。然而变频器工作时间长就会产生发热的情况,那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呢?你的做法对不对呢?

1、增加设备控制系统元件的功率,(即扩大元件的容量,减少发热元件的发热量,缓解发热源与自身金属箱体的散热时间)

缺点:散热缓慢,体积大,不能安装变频器。

2、增加金属密封箱体的散热径,使用强迫风冷风扇对金属密封箱体进行强迫散热。

缺点: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不能安装变频器。

3、增加金属密封箱体的水道盘管,让水在水道经过的过程中将金属密封箱体的热量带走。

缺点: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经常更换大量冷却水。

4、热管散热,将金属密封箱体中的发热元件贴紧箱体的热管一端,利用热管中的介质传递热量将热量传递到金属密封箱体的外面。

缺点:缺点:体积大,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使用环境温度要求高(必须在25℃以下,一般在矿井下使用)。

产生该主要缺点的根源是:都要将厚实的金属密封防爆箱作为介质把内部的热量交换到外界,而且虽然后者交换使用了强制风冷,强制水冷,热管介质,但热交换的速度还是远远达不到防爆领域工业设备控制系统的工作环境要求(散热缓慢,元件易老化,使用寿命短),而且以上的工作原理只有散热。

网友A:
了解了辛苦楼主了好好好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