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m221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17-10-09):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用M221处理有关压力传感器模拟量的问题,但此M221PLC只能读到整型的数字,如,3Bar,4Bar 等,怎么能读到小数位值呢?如4.5,4.6Bar等,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20-11-25):
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就没见过读上来就是浮点数(小数)的,都是获取整型数(数据根据模拟量模块分辨率确定整数最大值),然后将整数转换为对应工程量数据(小数)

网友B(2022-08-22):
PLC模拟量模块有自己的分辨率,比如0~16000,对应你需要的工程量程,如0~4Bar,编程的时候写成4.00Bar 。如果读到中间值,显示是8000,对应数值是2.00Bar .

编程语言是:1,整形变成实数:int to real

                     2,除以量程(如16000)

                     3,乘以工程量程(如4.0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