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7-10-09):
一、电压互感器

    1. 电压互感器有下列故障现象之一,应立即停用:     (1) 高压保险连续熔断两次(指10kV电压互感器);     (2) 内部发热,温度过高;

    (3) 内部有放电“噼叭”声或其它噪声;     (4) 内部发出焦臭味、冒烟、着火;

    (5) 套管严重破裂放电,套管、引线与外壳之间有火花放电;     (6) GIS互感器设备有漏气或SF6气体压力低于最小运行压力值;     2. 发现电压互感器有上述严重故障,其处理程序和一般方法为:

    (1) 退出可能误动的保护及自动装置,断开故障电压互感器二次开关(或拔掉二次保险)。

    (2) 电压互感器三相或故障相的高压保险已熔断时,可以断开隔离开关,隔离故障。 (3) 高压保险未熔断,高压侧绝缘未损坏的故障,可以断开隔离开关,隔离故障。

(4) 高压保险未熔断,电压互感器故障严重,高压侧绝缘已损坏, 禁止使用隔离开关或取下熔断器来断开有故障的电压互感器, 只能用断路器切除故障,然后在不带电情况下断开隔离开关,恢复供电。

(5) 故障隔离,一次母线并列后,合上电压互感器二次联络,重新投入所退出的保护及自动装置。

    (6) 电压互感器着火,切断电源后,用干粉、1211灭火器灭火。     3. 10kV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丝熔断的处理:

    (1) 现象:熔断相的相电压降低或接近零,完好相电压不变或略有降低,有功无功表指示降低。

    (2) 处理:断开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取下低压熔丝,做好安全措施后,检查外部无故障,更换同一规格的一次熔丝。若送电时发生连续熔断,此时可能互感器内部有故障,应该将电压互感器停用。

    4. 10kV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熔丝熔断的处理:     (1) 现象:

      1) 电压互感器对应的电压回路断线信号表示,警铃响。

      2) 故障相相电压指示为零或偏低,有功、无功表指示为零或偏低。     (2) 处理方法:

      1) 检查二次电压回路的保险器是否熔断或接触不良。       2) 如果不是保险器的问题,应立即报告值班调度员。       3) 检查电压回路有无接头松动或断线现象。

      4) 如找不到原因,故障现象又不能消除,应立即进行停电检查。     5. 110kV电压互感器的事故处理:

    110kV及以上电压互感器一次侧无熔断器保护, 二次侧用低压自动开关来断开二次回路的短路电流。

    (1) 现象:母线电压表、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降为零;主变压器电压回路断线,母

线电压回路断线信号,距离保护振荡闭锁;

    (2) 处理:立即汇报调度;退出该母线上的线路距离保护出口连接片;试送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自动开关,若不成功应及时报告上级领导;不准将电压互感器在二次侧并列,以免扩大事故。

二、电流互感器

    1. 电流互感器有下列故障现象时,应立即停用,但事后必须立即报告值班调度员及有关人员:

    (1) 有过热现象;

    (2) 内部有臭味、冒烟;     (3) 内部有严重的放电声;     (4) 外绝缘破裂放电;

    (5) GIS互感器设备有漏气或SF6气体压力低于最小运行压力值;     2.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的处理:     (1) 现象:

    1) 电流互感器声音变大,二次开路处有放电现象。

    2) 电流表、有功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指示为零或偏低,电度表不转或转速缓慢。     (2) 处理方法:

    1) 立即把故障现象报告值班调度员。     2)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开路故障点。

    3) 根据现象判断是测量回路还是保护回路。如怀疑是差动回路时,应立即停运差动保护。

    4) 在开路处进行连通或靠电流互感器侧进行短接,带有差动保护回路的,在短接前应先停用差动保护。

    5) 开路处不明显时,应根据接线图进行查找。若通过表面检查不出时,可以分段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或分别测量电流回路各点的电压来判断。

    6) 若无法带电短接时,应立即报请值班调度员停电处理。

    7) 检查二次回路开路的工作,必须注意安全,使用合格的绝缘工具。

    8) 在故障范围内,应检查容易发生故障的端子及元件,检查回路有工作时触动过的部位。

    9) 对检查出的故障,能自行处理的,如接线端子等外部元件松动、接触不良等,可立即处理,然后投入所退出的保护。若开路故障点在互感器本体的接线端子上,对于10kV及以下设备应停电处理。

10) 若是不能自行处理的故障(如互感器内部),或不能自行查明故障,应报上级派人检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