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光标问题

楼主(2017-10-09):
触摸屏型号:TPC1561Hi

故障现象:手指从触摸屏从上至下移动,光标逐渐远离手指。手指到最下部,光标还在手指上面4~5cm处,所以最下面的按钮就操作不了了。

请各位大神给诊断诊断,现象!

网友A:
最下面的按钮直接去按也不管用吗?如果是那样,就是屏坏了。

如果所有按钮直接按压都能正常,就不是问题。 电阻屏手指需要有一定触摸压力到屏上,移动时不能保持一直有压力,光标就不会跟着走, 电阻屏就是这样的;按一个按一个按钮也并不需要在屏幕上移动手指吧,直接点按钮就是了。 如果是电容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算什么问题,完全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