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触摸屏连接二维码扫描枪的问题.

楼主(2017-10-09):
台达DOP-B触摸屏和二维码扫描枪怎么连接?用串口自由通讯还是USB?

网友A:
使用USB很简单,扫码枪的USB插到人机后,使用扫码枪专用原件barcode做简单的设置就可以了(参看DOPSOFT使用手册),使用串口也可以,不过读取扫码枪的数据需要使用宏来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SB很简单,扫码枪的USB插到人机后,使用扫码枪...

你好,现在已经连接上了扫描枪,数据也能显示在人机上了。但是这个Barcode读取到的数据不能搬移在别的地址里面,我想把读取到的数据做算术运算,这个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