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小修,中修,大修的内容

楼主(2017-10-09):
  螺杆式空压机在使用一段时间,需要进行维修保养。螺杆式空压机维修,不同的时间段,保养的内容也各部相同。螺杆式空压机维修,通常会说到小修,中修,大修,下面一起了解下!

  空气压缩机的小修、中修和大修之间只有大概的区分,并无绝对的界线,而且各个使用单位的具体情况也不相同所以划分不一。一般小修的内容就是消除压缩机的个别缺陷和更换个别零件包括:

  1.清洗研磨气伐,更换伐片或弹簧等;

  2.检查刮修和调整各部分轴瓦;

  3.检查与拧紧十字头、连杆、平衡铁等部位螺钉;

  4.清洗滤清器、阀门和管路系统;

  5.修理更换密封填料;

  6.检查清洗润滑系统;

  7.清洗水套和冷却器;

  8.检验安全阀与压力表。

  螺杆式空压机的中修内容:

  中修一般运行3000-6000h进行一次。中修除了要做好小修的全部工作外,还要拆卸修理更换部分机件,例如拆卸油气桶,更换油过滤器、油细分离器,检查转子磨损情况;拆卸检查和调整热控阀、压力维持阀,使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螺杆式空压机大修,针对以下几项开展大修工作:

  1.间隙调整

  A. 主机的阴阳转子间的径向间隙增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压缩机在压缩空压机过程中泄露(即回渗漏)增大,排出机器的压缩空气体积变小。体现在效率方面的就是压缩机的压缩效率降低。

  B. 阴阳转子与后端盖和轴承处的间隙增大,主要会影响压缩机的密封性和压缩效率,同时对阴阳转子的使用寿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修进行调整转子间隙避免转子与外壳划痕或磨伤。

  C. 主机螺杆之间、螺杆断面与前后轴承座端面间隙过大,导致直接结果是噪声,也就是常说的空压机异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出现端面粘死,加载座后轴承座端面,卸载座前端轴承座端面。导致机头暴死,到时再做修理费用就是高很多了。

  2.磨损处理

  众所皆知,只要是机械在运转都存在磨损,正常情况下因为有润滑油(俗称:空压机油)润滑,磨损会降低很多的但长期高速运转.磨损是在慢慢增大的.螺杆空压机一般使用进口轴承,其使用寿命也都限制在30 000h左右.就空压机主机而言,除轴承外还存在轴封、变速箱等处的磨损孟如轻微磨损不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很容易导致磨损增大、造成部件的损坏。

  3.主机清理

  空气压缩机主机内部部件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的环境中,再加上高速的运转,且环境空气中都会有尘埃和杂质,这些细小的固体物质在进人机器后,随同润滑油积碳日积月·累若结成较大的固体块,就有可能导致主机卡死.

  4.成本增加

  这里成本指保养成本和电力成本。由于空压机主机长时间运转未大修,部件磨损增大,一些磨损的杂质留在主机腔内,会造成润滑液寿命缩短,同时,由于杂质的原因,油气分离器芯和油过滤期的使用时间大大缩短,造成保养成本增加。在电力成本方面,由于摩擦增大和压缩效率降低,必然会造成电力成本增大。另外由于空压机主机的原因造成的气量下降、压缩空气品质下降也会造成生产成本的间接增大。

  大修的方式:

  1.更换主机转子传动轴承全部; 5.调整主机转子径向精密间隙在允许范围内;

  2.更换主机转子机械轴封,油封; 6.检查主、副齿轮有无磨损,如有给予更换;

  3.更换主机转子间隙调整垫; 7.检查联轴器及弹性体有无损伤,如有给予更换;

  4.更换主机转子密封垫; 8.调整齿轮箱主,副传动轴承;

  以上是螺杆式空压机小修,中修,大修的内容。螺杆式空压机定时维修保养,这样可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可以延长空压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