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维修想请人解决,价格面议

楼主(2017-10-09):
我有一个施耐德 PLC P34 2020 系列,现在的问题为 PLC 为主站,下面有两个从站,PLC能采集到其中一个从站的数据,不能采集到另外一个从站的数据。协议为MODBUS。由于自己是菜鸟,想请人帮忙解决,价格可以在谈。我的地点是成都。如果有成都的朋友最好能现场解决。如果外地的朋友 能远程指挥解决也行。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先观察通讯指示灯变化正常吧, 然后用软件测试下. 微信:wayaya30

网友B:
可以找工控速派,价格实惠,解决问题快

网友C:
既然协议为MODBUS,PLC也能采集到其中一个从站的数据,估计是地址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地址设置问题,检查检查

网友E:
首先分两步:

1.通过电脑串口工具进行发送报文来测试;从站硬件没有问题,各站的线路连接没有;2.再通过施耐德的软件,主要关注,硬件参数和从站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F:
付费的可以考虑工程速派

网友G:
大神们,工程速派好用?

网友H:
要注意下设置的从站读取顺序,设定间隔时间要合理。 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再核对下。

网友I:
第一:硬件参数和从站地址是否正确

第二:设置的从站读取顺序

网友J:
多半是地址问题,通讯不良

网友K:
有问题找速派!欧也

网友L:
路过留言,积分带走!

网友M(2017-12-23):
一是地址设置问题,二是PLC访问指令问题。

网友N(2019-04-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

网友O(2019-07-16):
一是地址设置问题,二是PLC访问指令问题

网友P: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