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PI电缆给S7200Smart下载程序?我的串口号在哪里选呢?详细说以下好吗?

楼主(2017-10-10):
在以前S7 200上用PPI 电缆下装时,可以选择计算机侧的串口号,如COM1,COM2……现在没地方选了。我要用计算机的COM3 。选不到啊。再就是,需要到“控制面板/COMMUNICATION SETINGS“里的 做更改吗,又该怎么改呢?

网友A:
SMART只能通过以太网口传程序

网友A:
插上网线,把IP地址对应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在PG-PC接口里属性可以更改的

网友C(2017-12-19):
对的啊

在PG-PC接口里属性可以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