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的技术问题,跪求

楼主(2017-10-10):
问题,1.我需要读取伺服绝对式编码器的值,是通过232/485串口和上位机(IPC)或者DSP通信么?

          2.我想通过PC读取编码器的值,具体怎么读,跪求

          3.电机支持Modbus协议么

网友A:
可以读, 但通讯协议比较繁琐. 微信: wayaya30

网友B:
1.主要没有太明白你读取伺服编码器的值是干什么使用的?

把问题说清楚;

通过ModbusRTU通信不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无论你是通过PC机组态合作VB,VC一类编程,还是通过PLC或者单片机来写都没有问题。

2.电脑读取编码器数据;通过MODBUSRTU协议读取;他带有232或者485口;你先使用modBUS工具(MODSCAN)来读取;正常后;可以通过通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通过VB,VC一类开发工具来开发。

3.电机支持Modbus协议吗?不太明白;如果是电机的话;没有听说带这个协议的。

如果是电机保护器或者驱动器有的带Modbus协议;但是购买的时候要说明。

希望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有问题也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C:
A4系列不支持modbus,A6系列支持。如果只是读取编码盘,可以采用高速计数,AB相可以判断位置,Z相可以判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