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380-F385指令说明

楼主(2017-10-10):
介绍F380-F385这几个指令是在哪一本说明书 在官网下了 FP-XH的三本说明书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官网上有  要下载FP-XH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你再找找

网友B:
我这有松下的说明书,你要说声

网友C:
定位手册也没找到的,定位手册好像介绍的都是表格定位的知识,你找下那个指令手册还是用户手册来着,总共400多页的那个,

网友D:
你好 里边有直接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5b4GG 密码:cx46

网友E:
参考《FP-XH 系列用户手册位置控制/PWM输出/高速计数器篇》

7.1.1 [F380 POSST] 位置控制数据表启动指令

根据位置控制存储器(位置控制数据表区域)中事先设定的数据,启动位置控制运行。启动E点控制/P 点控制/C 点控制/J 点控制及直线插补控制时使用。

7.1.2 [F381 JOGST] JOG 运行启动指令

根据位置控制存储器(轴设置区域)中事先设定的参数启动JOG 运行。

7.1.3 [F382 ORGST] 原点返回启动指令

根据位置控制存储器(轴设置区域)中事先设定的参数启动原点返回运行。

7.1.4 [F383 MPOST] 位置控制数据表同时启动指令

启动通过Configurator PMX 事先设定的多轴位置控制数据表。可启动E 点控制/P 点控制/C 点

控制的数据表。

7.1.5 [F384 PTBLR] 位置控制参数读取指令

将单元位置控制存储器中保存的位置控制参数数据读取到运算用存储器的区域中。

7.1.6 [F385 PTBLW] 位置控制参数写入指令

通过用户程序写入位置控制参数、位置控制数据表数据时使用。

网友F(2019-04-09):
我想问下F386指令在哪个手册有呢?

网友G(2019-05-17):
fp0h里面有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F386指令在哪个手册有呢?

FP0H里面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