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鼓风机原理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7-10-10):
罗茨鼓风机是容积式气体压缩机械中的一种,其特点是在最高设计压力范围内,管道阻力变化时流量变化很小,工作适应性强,故在流量要求稳定阻力变动幅度较大的工作场合,可予自动调节,且叶轮与机体之间具有一定间隙不直接接触,结构简单,制造维护方便。

罗茨鼓风机是靠一对互相啮合的等直径齿轮,以保证两个转子等速反向转动,达到输送气体的目的,在结构上分立式、卧式两种,现场采用的是卧式。罗茨鼓风机可用于输送气体和抽去系统内气体达到负压。

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

一、结构特点:

罗茨鼓风机的结构主要是有一对腰形渐开线转子、齿轮、轴承、密封和机壳等部件组成。它的排风量大,效率较高。

转子:

罗茨鼓风机的转子由叶轮和轴组成,叶轮又可分为直线形和螺旋形,叶轮的叶数一般有两叶、三叶。如图4-2-22。

齿轮:

罗茨鼓风机壳内两叶转子的转动是靠各自的齿轮啮合同步传递转矩的,所以其齿轮也叫“同步齿轮”,同步齿轮既作传动,又有叶轮定位作用。同步齿轮结构较为复杂,由齿圈和齿轮毂组成,用圆锥销定位。同步齿轮又分为主动轮和从动轮,主动轮一端与联轴器连接。

轴承:

罗茨鼓风机一般选用滚动轴承,滚动轴承具有检修方便、缩小风机的轴向尺寸等优点,而且润滑方便。

密封:

罗茨鼓风机的密封部位主要在伸出机壳的传动    轴和机壳的间隙密封,其结构比较简单,一般采用迷宫式密封、涨圈式密封、机械密封或填料密封。轴承的油封采用骨架式橡胶油封。

机壳:

罗茨鼓风机的机壳有整体式和水平剖分式,结构简单。对于化工厂常用的煤气鼓风机、吸收塔鼓风机等功率较大的,大多采用检修、安装方便的水平剖分鼓风机机壳。

二、工作原理:

 当罗茨鼓风机运转时,气体进入由两个转子和机壳围成的空间内,与此同时,先前进入的气体由一个转子和机壳围在空间处,此时空间内的混合气体仅仅被围住,而没有被压缩或膨胀,随着转子的转动,转子顶部到达排气的边缘时,由于压差作用,排气口处的气体将扩散到围住的空间处,随着转子的进一步转动,空间内的混合气体将被送至排气口,转子连续不断的运转更多的气体将被送至排气口。

罗茨鼓风机分类

一、按结构型式分

立式型:罗茨鼓风机两转子中心线在同一垂直平面内,气流水平进,水平出。

卧式型:罗茨鼓风机两转子中心线在同一水平面内,气流垂直进,垂直出。

二、按传动方式分

风机和电机直联式。

风机和电机通过带轮传动式。

风机通过减速器和电机传动式。

罗茨鼓风机检修内容

一、检修周期

 小修                 3~6月

 中修                 6~12月

 大修                 12~24月

二、小修

1.检测轴承、齿轮传动部位,检查齿轮箱油位,添加或更换润滑油。

2.检查、紧固螺栓

3.消除跑、冒、滴、漏现象。

三、中修内容

1.包括小修内容。

2.清洗、检查滚动轴承及轴承箱,更换轴承。

3.清洗、检查传动齿轮及零部件。

4.清洗密封装置,更换填料或密封环。

5.测量、调整各部位间隙。

6.检查、更换联轴器及附件。

7.清洗气体过滤器。

8.检查清洗润滑系统。

9.校验安全阀、自控装置、压力调节器。

四、大修内容

1.包括中修全部内容。

2.拆除与风机联接的外部连管、电源和仪表。

3.解体壳体,拆除联轴器。

4.宏观检查转子、叶轮、主轴、齿轮,并进行无损探伤。

5.检查修理或更换各部密封。

6.检查轴承磨损和油封。

7.检查测量转子与壳体的间隙和磨损情况。

8.检查同步齿轮啮合状态。

9.检查测量传动部位径向和端面跳动、轴颈表面粗糙度等状况。

10.对中找正的检查和调整。

五、运行性能:

1.油路畅通,润滑良好,油质符合厂家规定。

2.压力、流量平稳,各部温度正常,电流稳定。

3.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杂音等。

4.达到设备设计能力。

六、日常维护:

1.严格按照罗茨鼓风机检修规程进行操作。

2.严格执行“设备润滑管理规定”,坚持“五定”、“三级过滤”。

3.定时检查轴承温度是否正常,滚动轴承最高温度不能超过70℃。

4.经常注意设备运行情况,如发现不正常的声响或振动时,应及时停车检查其原因,并加以消除。

5.长期停用时,应拆开清洗、擦干,在转子面涂以防锈油,装配好后,妥善保管,并定期盘车。

七、间隙调整:

1.转子与壳体间隙一般是出厂已定好。

2.转子与墙板间隙,用在固定端处加减垫片法调整。

方法:

 先调整固定端间隙,通过轴承座内侧垫片加减来调整,加垫片间隙减小,加垫片间隙增大,调整好固定端间隙后用塞尺测量一下膨胀端间隙,一般情况下,调整好固定端间隙后,膨胀间隙基本符合要求。

八、转子与转子间隙通过同步齿轮调整

方法:先固定一个齿轮,然后将另一个齿轮轻轻装在轴上(用木锤轻敲),用手转动两齿轮,按旋转方向转动数圈,然后反方向转动数圈,直到两转子无明显碰撞声,找到转子与转子之间的最小间隙处(转子有两个间隙,一个平行间隙,一个是垂直间隙),按间隙要求插入塞尺,保证两转子不动,把齿轮用专用工具推倒位,调整完毕,转动两齿轮有无接触碰撞的地方,用塞尺在测量一下转子与转子之间各不同位置的间隙是否达到要求,间隙过大过小,都需重新调整,直到符合要求为准。

罗茨鼓风机故障判断及其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消除方法

   风量波动或不足

1.转子各部位间隙过大

2.叶轮与机体因磨损而引起间隙增大

3.系统有泄漏

1.调整间隙

2.更换或修理磨损件

3.检查后排出

轴承发热

1.润滑系统不畅通或有故障

2.润滑油质劣化

3.甩油环未转或转动过慢,带不上油

4.鼓风机轴与电机对中不良

5.滑动轴承与轴颈接触不良

6.止推间隙过小

7.轴承径向间隙过小

8.滚动轴承损坏

1.清洗润滑系统,排除故障

2.换油

3.修理或更换甩油环

4.重新对中

5.刮研、调整

6.调大间隙

7.刮研、调整

8.更换轴承

  齿轮发热或磨损过快

1.啮合间隙过小

2.润滑油油质劣化

3.油泵或油路故障或漏油

1.调整间隙

2.换油

3.清除故障或漏点,确保油路畅通

    密封磨损

1.密封环与轴套同轴度误差超过标准

2.轴弯曲

3.硬性杂物进入密封环内

4.转子振动过大

5.轴承间隙过大

6.滑动轴承刮研偏斜

7.机壳变形

1.更换磨坏的零件并调整同轴度

2.校直

3.清除杂物

4.改善操作,必要时检查转子平衡

5.调整间隙或更换轴承

6.调整或更换

7.修理,消除变形影响

  转子与机壳相磨

1.组装不良

2.机壳中侧板垫片太薄

3.配管应力造成机壳变形

4.有异物进入或生锈

1.重新组装并检测各部间隙

2.加厚垫片

3.增设进、出气管托架

4.清理内部

  转子互相撞击

1.传动齿轮磨损,啮合间隙过大

2.齿轮键槽与键配合松动

3.气体夹有硬性杂质,使转子受损变形

1.调整齿隙,必要时更换齿轮

2.修键槽,换键

3.修理转子,检查修理进气过滤器

罗茨鼓风机操作规程

一、开车前的准备与检查

1.电压的波动值在380V±10%的范围内

2.仪表和电器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3.鼓风机与管道各接合面连接螺栓、机座螺栓、联轴器、注销螺栓均应紧固

4.齿轮油箱内润滑油按规定牌号加到油标线的中位

5.轴承加油:用油枪加入适量润滑油

6.手动盘动联轴器2-3圈,检查机内是否异常

7.检查皮带的张力和皮带轮的偏正

二、负载运转

1.鼓风机严禁带压启动,每台风机启动前应先打开放空阀,然后才能启动风机,待风机运转正常后打开出风阀,方可将放空阀缓慢关闭,逐步调节到额定压力,满载运行。

2.风机启动后,严禁完全关闭出风道,以免造成爆炸事故。

3.罗茨鼓风机风量不能通过阀门调整,应通过旁路调整。

4.凡水冷的风机应先开冷却水,严禁在无循环冷却水的情况下工作,否则将会造成设备事故。

三、停机操作

1.停机前先做好记录,记下电压、电流、风压等数据。

2.逐步打开放空阀,按下停车按钮,关闭出风阀,最后关闭冷却水。

四、注意事项

1.每小时应进行一次巡回检查,观察运行电机的电流及电压,运行风机是否足油或漏油,声音是否正常,检查水冷系统是否正常。风机必须按说明书要求投加规定的润滑油,严禁无油或无冷却水运行,否则将造成事故。

2.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鼓风机运转,及时通知协助维修工维修,并做好记录。

3.不论是风冷或者水冷风机,均应严格控制运转轴承的温度。每两个小时践行一次巡回检查,温度大于70℃时,应停机冷却(或按说明书执行)

4.风机应切换运行,轮流运转。

罗茨鼓风机原理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以上来源于上海瑞柘,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上海瑞柘环保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专注生产销售罗茨鼓风机,沉水式鼓风机,产品质量不错的。

楼主:
三叶罗茨鼓风机采用三叶式的叶轮,更加高效节能,是理想的罗茨鼓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