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TO5310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17-10-10):
我的触摸屏是HMIGTO5310的,软件版本是Vijeo Designer 6.2,在给触摸屏更新程序时出现如下画面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然后我看Vijeo Designer Runtime,发现这个没有注册

,请问哪位大神有这个授权码?

网友A(2017-12-10):
GTO中的VJD版本比你电脑上的新

楼主(2018-03-29):
引用 网友A:
GTO中的VJD版本比你电脑上的新

授权还要安装一个Vijeo_Designer_6.2_SP5

楼主(2018-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GTO中的VJD版本比...

是的,最后装了SP5才解决了

网友B(2018-08-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能不能传给我个补丁包或者告诉我在哪里下载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GTO431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