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400,NA300和NA200H与WINCC通过OPC通信的详细说明

楼主(2017-10-10):
1)写入PLC程序,并建立PLC配置文件;例子程序如下图所示;

2)建立NANETOPC的服务器设置名称为NA,并导入硬件配置文件;

点击保存,导出,再从新打开OPC服务器软件.当正常建立通信时;其设备节点指示灯为绿色.

3)连接好硬件,并用网线与个人电脑连接正常;

4)用NANET的客户端测试软件打开一个文件“CLient.opc”;进行测试,连接正常时不数据变化;

5)运行WINCC,在[变量管理]中的[添加新的驱动程序],在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中选择OPCWINCC通讯驱动程序(*.CHN);则在[变量管理]中会出现该驱动程序的变量组链;OPC GROUPSOPCCHN UNIT#1)如图所示。

6)启动NANETOPCSever服务器软件;测试OPC连接,测试成功,如下图所示;

7)分别建立组和标签;如下图所示;

8)建立测试界面如下图所示;

1) 当使用NA400NA300NA200H控制器通过以网与组态软件,使用OPC方式进行通信时;如果读取浮点数据数据时;使用V变量进行存放;

2) 如果上位机还是触摸屏监视,使用ModbusTCP方式进行读取;此时可以把变量进行MW或者NW的方式映射;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