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楼主(2017-10-10):
浅谈居民家庭电气火灾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危险性。尤其是当前住用户的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对电的火灾危险性认识不足,居民家庭线路敷设没有进行专业设计,平时检查维修少,加之电气线路设备的隐患检查技术性高、难度大,以至因电气原因而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大损失,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安定因素。因此,加强电器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安全管理,分析电气火灾原因,预防家庭电气火灾事故显得尤为必要。下面本人就家庭电气火灾原因的形成及今后的预防措施谈谈个人认识。

    一、家庭电气火灾形成原因

    1、线路过流保护器安装不符合要求。家用的过流保护器一般有熔断器 、闸刀开关、自动空气开关等,它是电气线路用以防止短路和严重超过负荷的保护装置。熔断器中主要组成部分是金属熔件,当通过熔件的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时,过高的温度就会将熔件熔断从而使电路断开,起到保护作用。在生活中常见的问题有:(1)、使用的过流保护器功率过大。当线路在超过负荷时产生的热量不足以将熔件熔断,这时保护器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从而引发火灾。(2)、使用铜丝、铅丝、铁丝等来代替熔件。铜丝、铅丝、铁丝的特点是熔点高,即使在线路短路或超负荷时,这些部件一般也不会受影响。(3)、过流保护器周围有可燃物。过流保护器放置在木制配电箱内或下方存放可燃物品,在熔件爆断时,产生的熔珠会下滴或飞溅,熔珠过高的温度就会引燃可燃物品。(4)、使用劣质的过流保护器。当使用一些不合格的三无电器产品时,这类产品一般在发生过负荷或短路时起不到保护作用。

    2、线路老化,造成漏电打火现象。很多人对电气线路因接地漏电引起的短路火灾认识较模糊,电气导线间短路时瞬间电流增大,容易引起火灾,这是一般的用电常识。而根据有关专家调查资料显示,所谓短路火灾,大部分是接地短路起火,特别是线路在老化时,绝缘层容易出现龟裂、破损,此时当火线与零线过近时就容易产生放电现象,往往因产生电流量小,不能使过流保护器及时动作切断电源而引起打火或拉弧,如果线路旁边放有可燃物,这种打火或拉弧就足以引起可燃物燃烧。

    3、线路乱拉乱接,造成线路过负荷。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家用电器的使用量也在不断地增多,但是家庭中的线路大部分是在装修初期敷设好的,而且几乎都没有进行专业设计,随着电器设备的增多,在使用时是一般都是利用原有的线路进行拉接,有的为图省事,在一条线路上可接上五、六个插头,同时使用五、六个大功率的电器,造成线路严重过负荷现象,在没有合格的过流保护器情况下就极易引发火灾事故。

    4、使用电气设备疏忽大意。在使用电器时常因人离开而未将电源关闭,造成电器长时间工作而引发火灾事故,此类火灾在居民家庭电气火灾中颇为多见。因疏忽大意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电器长时间工作。如使用电吹风或电热棒时,因突然停电或有事离开而忘记关闭电源,造成电热器具长时间运作,温度升高而引燃周围可燃物;二是电热器具放置在可燃材料制作的基座上。如使用电熨斗、电烙铁时,将其放在木制基座上或放置在纸张、布匹上,时间一长就会引发火灾;三是电热器具与可燃物过近,如取暧器在使用时旁边放有可燃物,或在取暧器上烘烤衣物等。

    5、线路连接不规范。一是开关设备接在零线上。如果将开关装设在零线上,即使开关断开时没有形成回路,但相线对地电压仍是220 伏的工作电压,在线路敷设较复杂的情况下,相线若遇到零线就会发生短路现象;二是线路接头松动。线路在连接时没有采取铰接,时间长了就会在接头处出现打火或接触电阻过大的现象;三是铜铝相接。铜芯线与铝线相接,表面会出现一层氧化层,随着时间的久远,氧化层会越积越厚,并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

    6、雷击引起火灾。在生活中,有时会遇到雷雨天气出现电视机火灾事故。此类火灾在居民家庭火灾中虽然不多,却不容忽视。雷击引起火灾的原因主要是雷击产生的感应电流通过闭路电视线、室外电视天线及低压配电线进入到电视,巨大的感应电流会击穿电视零部件并将其烧毁,从而引起火灾。

    二、预防家庭电气火灾对策

    为有效遏制家庭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日常生活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1、在线路敷设时要做到合理设计、严格施工。室内布线时要合理选择线路路径,尽量走近路、走直路,避免曲折迂回,减少交叉跨越。
    同时,在选择线路导线时,要根据具体环境特点选用导线的类型,尤其应考虑防湿、防潮、防热、防腐等因素。导线的连接和敷设都要按规定严格施工,电线的接头要牢靠连接,并用绝缘胶带包好,对接线桩头、端子的接线还要拧紧螺丝,防止因接线松动而造成接触不良。家庭配线不要直接敷设在易燃的建筑材料上面,如因需要不得不在木制结构上布线时,应当使用PVC 套管。导线在穿墙时也要使用套管,否则极易发生磨损,从而造成因漏电或短路而引起的火灾。此外,不宜在地线和零线上装设开关和保险丝,更不能将接地线接到自来水或煤气管道上。

    2、选用正确的过流保护器及漏电保护器。居民家庭用的保险丝应根据用电容量的大小来选用,一般标准选用的保险丝应是电表容量的1.2∽2 倍,如使用容量为5 安的电表时,保险丝应大于6 安小于10 安。选用的保险丝应是符合规定的一根,而不能以将几根小容量的保险丝并用,更不能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使用。漏电保护器的灵敏度要正确合理,一般启动电流应在15~30 毫安范围内,保护的动作时间一般情况下不应大于0.1 秒,在安装时必须保证质量,并应满足安全防火的各项要求,绝不能使用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

    3、加强电器设备的使用管理。购买家用电器时应该认真查看产品说明书中的技术参数,要清楚耗电功率多少、家庭已有的供电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当家用配电设备不能满足家用电器容量要求时,应予更换改造,绝不能凑合使用。在使用电热器具过程中更要严加管理,对发热的电器设备要远离可燃物,如电炉,取暖炉、电熨斗和超过60W 以上的白炽灯等,都不得直接搁放在木板或可燃材料上,当有事情要离开时务必切断电源,以免电器设备长时间工作过热引发火灾。在低压线路和开关、插座、熔断器附近不要摆放油类、棉花、木屑或木材等易燃物品。在雷雨天气还应预防雷击火灾事故,对正在使用中的电器要切断电源,尽量停止使用,尤其是电视的室外天线、闭路电视线更要立即切断,以确保安全。

    4、认真做好定期检查工作。为了保证室内外线路的正常工作,要经常对其进行检查。在线路检查工作中,要计算线路是否能够承受现有的总用电量,线路的接头是否有松动打火现象,对导线陈旧老化的等要重新加固或更换。同时,对于临时接拉的线路,用完后要及时拆除,以免发生火灾事故。

    5、发生电器设备或电气线路火灾后应谨慎处理。火灾发生前,都有一种前兆,那就是电线因过热首先会烧焦其绝缘外皮,散发出一种烧胶皮和塑料的难闻气味。当闻到这种气味时,应立即拉闸停电,直到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后,才能合闸送电。万一发生了火灾,不管是否是电气方面引起的,都要想办法迅速切断火灾范围内的电源。因为,如果火灾是电气方面引起的,切断了电源,也就切断了起火的火源; 如果火灾不是电气方面引起的,大火也会烧坏电线的绝缘外皮,若不切断电源,烧坏的电线会造成碰线短路,引起更大范围的电线着火。当确实发生电气火灾后,应采用盖土、盖沙的方式或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此时绝不能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防止因导电而发生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