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的用电安全探究

楼主(2017-10-10):
电气设备的用电安全探究

1、加强电气设备用电安全的重要意义

电气设备的电气操作是高危险、事故多发行业,因此,必须做好电气设备用电的安全保障措施。有资料统计显示,电力施工中的各种事故,绝大多数不是施工着技术能力低造成的,而是由于其没有安全意识所造成的,这表明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是防止事故的关键。由此可见,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必须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员工中树立安全意识,着力制定并完善企业的事故防范机制及长效管理机制。监督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杜绝一切安全隐患的存在,确保电气设备用电的安全性。

2、电气设备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

2.1电气绝缘
保持配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绝缘良好,是保证人身安全和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的最基本要素。电气绝缘的性能是否良好,可通过测量其绝缘电阻、耐压强度、泄漏电流和介质损耗等参数来衡量。
2.2安全距离
电气安全距离,是指人体、物体等接近带电体而不发生危险的安全可靠距离。如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体与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带电体与其他设施和设备之间,均应保持一定距离。通常,在配电线路和变、配电装置附近工作时,应考虑线路安全距离,变、配电装置安全距离,检修安全距离和操作安全距离等。
2.3安全载流量
导体的安全载流量,是指允许持续通过导体内部的电流量。持续通过导体的电流如果超过安全载流量,导体的发热将超过允许值,导致绝缘损坏,甚至引起漏电和发生火灾。因此,根据导体的安全载流量确定导体截面和选择设备是十分重要的。
2.4标志
明显、准确、统一的标志是保证用电安全的重要因素。标志一般有颜色标志、标示牌标志和型号标志等。颜色标示表示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标示牌标志一般作为危险场所的标志;型号标志作为设备特殊结构的标志。

3、电气设备用电安全技术对电气设备要求

  电气事故统计资料表明,由于电气设备的结构有缺陷,安装质量不佳,不能满足安全要求而造成的事故所占比例很大。因此,为了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在安全技术方面对电气设备有以下要求:
(1)对裸露于地面和人身容易触及的带电设备,应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2)设备的带电部分与地面及其他带电部分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易产生过电压的电力系统,应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保护间隙等过程电压保护装置。
(4)低压电力系统应有接地、接零保护装置。
(5)对各种高压用电设备应采取装设高压熔断器和断路器等不同类型的保护措施;对低压用电设备应采用相应的低电器保护措施进行保护。
(6)在电气设备的安装地点应设安全标志。
(7)根据某些电气设备的特性和要求,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安全措施。

4、电气设备用电事故的分类及原因

电气事故按发生灾害的形式,可以分为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电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等;按发生事故时的电路状况,可以分为短路事故、断线事故、接地事故、漏电事故等;按事故的严重性,可以分为特大性事故、重大事故、一般事故等;按伤害的程度,可以分为死亡、重伤、轻伤三种。
如果按事故的基本原因,电气事故可分为以下几类:
4.1触电事故
人身触及带电体(或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时,由于电流流过人体而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触电事故是由于电流能量施于人体而造成的。触电又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三种。
4.2雷电和静电事故
局部范围内暂时失去平衡的正、负电荷,在一定条件下将电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或引发的其他事故。雷击常可摧毁建筑物,伤及人、畜,还可能引起火灾;静电放电的最大威胁是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也可能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4.3射频伤害
电磁场的能量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亦即电磁场伤害。在高频电磁场的作用下,人体因吸收辐射能量,各器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从而引起各种疾病。除高频电磁场外,超高压的高强度工频电磁场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4.4电路故障。电能在传递、分配、转换过程中,由于失去控制而造成的事故。线路和设备故障不但威胁人身安全,而且也会严重损坏电气设备。
以上四种电气事故,以触电事故最为常见。但无论哪种事故,都是由于各种类型的电流、电荷、电磁场的能量不适当释放或转移而造成的

5、电气设备安全用电的防护措施

5.1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指将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接地极之间做可靠的电气连接。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如果人体触及此外壳时,由于人体的电阻远大于接地体电阻,则大部分电流经接地体流人大地,而流经人体的电流很小。这时只要适当控制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Ω),就可减少触电事故发生。但是在TT供电系统中,这种保护方式的设备外壳电压对人体来说还是相当危险的。因此这种保护方式只适用于TT供电系统的施工现场,按规定保护接地的电阻不大于4Ω。
5.2保护接零
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系统中,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电系统中的零线或专用零线直接做电气连接,称为保护接零。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经零线而成闭合电路,使其变成单相短路故障,因零线的阻抗很小,所以短路电流很大,一般大于额定电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大的单相短路将使保护装置迅速而准确的动作,切断事故电源,保证人身安全。其供电系统为接零保护系统,即TN系统。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可将TN供电系统划分为TN-C、TN-S和TN-C-S三种供电系统。
5.3设置漏电保护器
1)施工现场的总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至少设置两级漏电保护器,而且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保护的功能。
2)开关箱中必须设置漏电保护器,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安装漏电保护器。
3)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配电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和开关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
4)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国标GB6829—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要求,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使用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5.4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指不戴任何防护设备,接触时对人体各部位不造成任何损害的电压。我国国家标准GB3805--83《安全电压》中规定,安全电压值的等级有42、36、24、12、6V五种。同时还规定:当电气设备采用了超过24V时,必须采取防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6、电气设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准则

(1)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的性能;
(2)使用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备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检查电气 装置和保护设施是否完好。严禁设备带“病”运转;
(3)停用的设备必须拉闸断电,锁好开关箱;
(4)负责保护所用设备的负荷线、保护零线和开关箱。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解决;
(5)搬迁或移动用电设备,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作妥善处理后进行。

7、电气设备的使用及维护

1)施工现场的所有配电箱、开关箱应每月进行一次检查和维修。检查、维修人员必须是专业电工。工作时必须穿戴好绝缘用品,必须使用电工绝缘工具。
2)检查、维修配电箱、开关箱时,必须将其前一级相应的电源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作业。
3)配电箱内盘面上应标明各回路的名称、用途、同时要作出分路标记。
4)总、分配电箱门应配锁,配电箱和开关箱应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停止作业1h以上时,应将动力开关箱上锁。
5)各种电气箱内不允许放置任何杂物,并应保持清洁。箱内不得挂接其他临时用电设备。
6)熔断器的熔体更换时,严禁用不符合原规格的熔体代替。

8、电气设备安全用电的探究总结

到目前为止,电气设备安全用电技术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安全措施,如接地、接零、绝缘、安全距离、安全电压、联锁、安全操作规程、电工安全用具、防雷接地、报警装置以及漏电保护等。这些措施经历了几代人的实践总结修改完善,确定是行之有效的,即使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随着电子技术、自动检测技术、传感器技术、微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功能齐全、性能良好、有智能功能的漏电保护器。使安全用电技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动向。
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很快,已出现了由微机和各类传感元件组成的自动电子检测装置,能准确预报绝缘降低、漏电,接地电阻减少、过载、短路、断相触电及导致事故发生的地点、部位,以便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和处理。同时人们在实践中也逐步完善了安全管理系统的内容,出现了现在安全保证体系,这对保证电气系统的安全运行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人们运用系统工程及反馈的理论、建立安全信息网络,做到超前预防及控制,使电气安全技术更完善、更可靠、更周密和更安全。电气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