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讯只读一条指令怎么办?

楼主(2017-10-10):
ES2和变频器,只需要一条读指令即可,也用计数吗?

有没有更简单的?比如用0.1S的脉冲来读?

网友A:
可以啊!通过定时方式来读取也可以的!一个RS指令是可以!

网友B(2017-11-25):
分时就行了吧

网友C:
用内部自带的脉冲定时器

网友D(2018-04-27):
是什么内容学习一下,楼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