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脈衝指令F172

楼主(2017-10-11):
我想要啟動時按一下X0,脈衝是走一個設定距離(例如500mm)

但我現在程式只能走一步,請求教導

网友A:
正好学习学习,一起向上

网友B:
你两个表的地址重复了!你X1接通是回原点的吧!

还有你要500mm,先算出1MM要走的脉冲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表的地址重复了!你X1接通是回原点的吧!还有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