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仪表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7-10-11):
仪表常见问题

一.确认型号

宇电AI系列仪表外壳侧面标签有仪表型号及已安装模块表格,可依据所打的圆点记号确定仪表主机型号以及已安装模块(但仪表若非厂家直接发货,可能由代理或配套厂家自行安装部分模块,并且没有标记);此外仪表上电时可以显示仪表主机型号的数字部分和内部软件版本号;打开仪表外壳可以查看仪表所安装的模块;根据机号也可以向宇电公司商务部查出仪表型号。

二.仪表接线

1.输入接线:

1)三线制PT100,可以测一下每2根线之间的电阻,短路的接在仪表的1920,另一个接18

2.尺寸选择注意事项:

1500 501 700 E5尺寸不支持E8手持面板

2EFD2尺寸的仪表不能在主输出口和报警口同时选大体积模块(如L0L1L5

三.参数设置

1.输入显示

1PV显示值波动大

:要检查传感器输入是否采用屏蔽线,只有短距离且现场没有干扰小的环境才能使用无屏蔽线作为输入;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有些热电偶内部绝缘做不好,导致热电偶负极与外壳相碰,除非是对感温速度要求非常快的漏端热电偶使用场合外,建议不要使用这类热电偶负极与外壳相碰的产品,这类热电偶无法用于负极共用的多路测量,并且如果电炉保温材料在高温下漏电不仅会导致测量值波动还会影响系统安全。如果对于测量速度要求不高,必要时还可以设置仪表的滤波参数来适当降低数据波动。

2.输出控制

1仪表SV、内部参数无法修改?程序表无法进入程序设置状态?

:参数锁LOC参数要设置为0方可修改SV或程序,以及EP参数定义的现场常用参数;设置808可以修改全部参数,但参数修改完后LOC不得保留在808,避免意外操作改变内部重要参数。

2仪表无输出信号、不工作

:检查仪表输出接线是否正确;控制方式、输出方式、输出上下限;SV/程序段值是否设置正确,程序表是否有运行程序;仪表输出模块是否有装对;仪表是否有设置报警外部停机功能。

3继电器输出动作太频繁,

:可加大输出周期参数CTI,一般继电器可设置在15~60秒之间,能兼顾继电器寿命和控制效果,但建议客户使用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

4仪表闪动报警符号、报警指示灯亮?报警灯亮但无信号输出?

:检查报警参数设置值和ALP参数是否正确;是否有安装报警模块。

5仪表控制不稳定

:新表在新系统使用前必须自整定一次,仪表还有自适应自学习功能,整定结束后需让仪表工作数十分钟至数小时方可进入最佳工作状态;整定后若控制有偏差,一般是自整定条件不符,可参看说明书上描述修改自整定条件,特殊环境下也可能需要人为修改PIDMPT参数;对于相同的系统(比如,同型号的电炉)其特性一般差距不大,可以直接输入已知的正确PIDMPT参数,无需重复自整定。

6加热和制冷的选择,加热制冷双输出的设置

:加热和制冷选择通过修改CF(V7.0)/ACT(V8.0)参数实现;加热制冷双输出通过修改OPL参数来定义。

7程序型仪表停电模式选择、准备功能、测量值启动功能设置

:通过设置RUN(V7.0)、PAF PONP(V8.0)参数来实现;准备功能必须设置偏差上下限报警值才有效。

8加热控制仪表PV大于SV,还有输出,不受控制

:仪表的控制算法是包含比例、积分和微分(即PID运算)作用的,当PV大于SV时,只代表比例作用部分关闭输出,但是微分作用和积分作用不单纯看PV是否大于SV,微分主要看当前变化趋势,而积分是过去历史的累积,因此即使加热控制PV大于SV也可能存在输出,因为系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PV下降过度,当然如果PV持续大于SV,误差无法回零,则可能是PIDMPT控制参数设置不当,需要自整定或重新设置。除以上原因外,把反作用设置为正作用(系统功能CF参数或ACT参数)设置错误,输出下限OPL参数设置不为0也会导致PV大于SV时仍有输出。

四.通讯问题

1.宇电AI系列仪表的数据格式是什么?
答:1个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校验、1个或2个停止位、波特率范围4800~19200bit/s;

2、通讯时PV值的参数代号是多少?
答: 宇电AIBUS协议通讯时无论是读还是写(不论是读/写任何一个参数代号),仪表都会返回PV值,所以并没有特定一个关于PV(测量值)的参数代号;这样规定的目的,可以保证在读写任何参数时,都能同时读取PV值,保证系统不会因为对参数的读写操作而影响PV值的刷新率。当使用MODBUS协议时,由于MODBUS协议本身的限制,在写参数时返回写入数据,无法返回PV值,因此如果执行写操作,需要紧接着执行一次读操作来读取PV值,以保持实时PV值更新频率。

3AI系列仪表V8.20以上版本,都兼容MODBUS-RTU协议,具体设置及参数代号是哪些?
答: 仪表内参数AF参数的中H项等于1,则AF >= 128;读取长度为4个字,对于PV(测量值)的MODBUS地址,并无特定的一个
3.1);举例:读参数代号00HSV值)(ADDR = 1),则发送的数据为01 03 00 00 00 04 CRCL CRCH(其中01为地址,03为读功能码、00 00为起始地址、00 04为读取长度、最后为CRC校验);反回数据为MODBUS地址40001 = PV(测量值),40002 = SV(给定值)、40003 = MV及报警状态、40004 = 所读的参数的值(例子=SV值);
3.2)如果读取上限报警时,则起始地址为00 01(其他参数以此类推下限报警为00 02),则数据在40002~40005中,40002 = PV以此类推;
3.3)关于写功能,AI仪表目前写功能只支持单个写,不支持批量写(原因是批量写入会占用大量通信时间,导致PV值无法及时更新,影响系统的实时跟踪能力),且执行写操作时,受MODUBS协议限制,仪表不会返回测量值PV,只返回写入数据;

4AI系列仪表与组态王或MCGS软件通讯时的寄存器名?
答: 组态王选择宇光——AI系列仪表——串口的驱动,在编辑数据词典时,寄存器名有类,V类及R类,V类寄存器只读其中:V1为测量值,V2为给定值,V3为输出值MVV4为报警状态;R类寄存器的定义是,按AIBUS通讯协议的表格中参数代号来的,在各16进制代号前加字母R就是各参数。
MCGS中选择宇光智能仪表的驱动;寄存器的含义同组态王。

5、关于AI多路巡检仪及AI-7048通讯问题?
答:AI多路巡检仪及AI-7048通讯在标准模式下是兼容单通道仪表的,如AI-706M可相当于6AI-501,共占用6个地址,仪表内的ADDR参数只是设置该仪表的起始地址,如设置为1,则123456地址都被这个表占用,总线上的任何表不得使用这几个地址,则下一台仪表ADDR >6AI-702M占用两路,AI-704M占用4路,AI-7048也占用4路;为加快通信速度,巡检仪表也具有一次发送3个通道测量值的模式,参见说明书中CF参数选择功能,但这种模式下通信协议与单回路仪表不兼容,上位机软件需要特殊处理,应用较少,适合需要快速采集大量数据的场合。

6AI仪表报警状态含义?
答:仪表在通讯时返回的数据中包含有报警状态,为返回数据中的第6个字节,其含义如下表:

调节器及单显表(V7.0

AI-702M/704M/706M

调节器、温控器及单显表(V7.5

上限报警(HIAL

上限报警(HIAL

HIAL

下限报警(LoAL

下限报警(LoAL

LoAL

正偏差报警(dHAL

HdAL

负偏差报警(dLAL

LdAL

输入超量程报警(orAL

超量程报警(orAL

Oral

AL1状态,0为动作

备用(0

AL2状态,0为动作

0表示MV为输出值,1为状态字B

7、组态软件调用宇电OPC服务器时为什么多型号的没有?

答:需要其他添加其他仪表型号时,可以安装路迳下的YDOPC文件夹(一般默认在C:\Programfiles\YDOPC)下增加配置文件,需要的哪些参数可以参照宇电AIBUS通讯协议中的参数代号表自行增减;不需要的参数尽量不要读取。

8PLC都有集成MODBUS通讯指令库,宇电的表是否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答:目前宇电仪表V8.20版本以上的表都支持MODBUS协议,但有部分还并不支持MODBUS协议,只能用PLC的通讯口做自由协议通讯;

五.常见故障代码

1.仪表闪烁OrAL,仪表显示不准确

:符号OrAL表示输入信号超过仪表量程范围,应检查输入传感器是否损坏;输入接线是否正确;仪表输入类型(SN或INP参数)设置是否和传感器匹配;仪表输入量程设置是否和传感器量程一致;平移修正参数SC设置是否正确。

2.仪表闪烁“HIAL”“LOAL”“dHAL”“dLAL

答:分别发生了上限报警、下限报警、正偏差报警和负偏差报警。报警功能是可以关闭的(7版本参看CF参数,8版本参看AdIs参数)将报警作为控制时,可关闭报警字符闪动功能以避免过多闪动。

3.仪表闪烁“StoP”“HoLd”和“rdy

答:分别表示程序处于停止状态、暂停状态和准备状态,该显示适用于带P的程序表以及8版本以上的仪表,长按上键或下键切换状态。当仪表正常运行时,无闪烁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