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风速变送器

楼主(2017-10-11):
工控网这是怎么了,总是发送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这次倒是成功了。。。。

各位好,我原来一直用KIMO的风速变送器,CP218,CP219之类的,后来客户反馈使用效果不是特别好,测量数值不是很准确,所以想看看别的品牌,求大家推荐,万分感谢!

使用环境温度260°C,风速30~40m/s

楼主:
心理好焦急,实在不懂这个行业啊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最好把工况描述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最好把工况描述清楚。

用在一个加热的辊子里面,辊子中间通热风,用来加热辊子,通过风速反馈控制送风量,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

网友B:
求教各位达人,给推荐个品牌,谢谢

网友C:
表示没有用过风速变送器,楼主这个变送器用在什么设备上,感觉很好奇

网友A:
看来设备是类似于干燥剂之类的设备,有没有用到的朋友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D:
1.用过KIMO的压力变送器,性能确实不怎么样。你这个风速还是很高的,如果你用上位机或能写脚本(脚本功能要强大一些啊)的触摸屏,找不到好的风速变送器时,也可以通过测量压差来测风速。2.通过风速反馈控制送风量----也可以通过控制压力来控制风量。

网友B:
非常感谢!

对于风速检测的相关设备还是不怎么了解,您既然用过,是否知道这样的工作条件是否有其它效果不错的品牌产品能够检测呢?

引用 网友D:
1.用过KIMO的压力变送器,性能确实不怎么样。你这个...

网友B:
用在电池行业。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有用过风速变送器,楼主这个变送器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E:
测量风速,偶想到了飞机上的空速管,就是飞机前面伸出的那个大长杆子。

厂里没用过这种空速管结构,不过有一种流量计到是性质差不多,用在偶厂的大管径的气体流量测量中叫什么阿牛巴,发正也不知道真实流量到底是多少,因此也无法直到准不准。

阿牛巴实在上就是一个压差,这个空速管实在就是压变、测量原理差不多,好像是皮托管引申来的。

网友D:
使用环境温度260°C,风速30~40m/s    这个工作要求,你不要用直接测风速的变送器。采用测压差的方式测风速比较好,具体做法是,采用一根皮托管、通过引压管接到一个差压变送器上,再用差压变送器的信号去转换成风速控制,或采用差压信号直接控制。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  积分不够只有多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