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机械噪音太大怎么办?如何降低电机机械噪音

楼主(2017-10-11):
如何降低电机机械噪音?

机械噪声是由电机的转子不平衡而产生的噪音、轴承噪音以及由机械加工因素而引起的噪音。

一般的情况下,机械噪音是电机噪音的主要来源

一、转子机械不平衡产生的噪音控制方法。

转子的不平衡量应尽可能减到最小,否则平衡精度就低。平衡精度与电机的规格、性质和使用条件有关。

例如,船用电机颠簸性大,运行时间长,振动和遭遇要小,平衡精度要求教导。转子铁芯的直径和长度之比越大,离心力也越大,平衡精度药膏,转子的转速越高,平衡精度要求也越高。

二、降低电机轴承噪音

方法:注意轴承的选择,注意轴承径向游隙的大小,过大的径向游隙会引起低频噪音升高,总之,过小的间隙则会导致高频噪音升高。对于噪音要求比较高的电机来说,就要选用低噪音轴承,当负载较小时,可以选用哪含油滑动轴承,它的噪音和同尺寸的滚动轴承相比一般可小10db左右。

 为了降低电机噪音,除了合理的结构设计外,电工之家建议采用科学、先进的工艺方法和工艺设备,这些对于降低电机的振动和噪音都是有利的,当然电机噪音研究及其降低措施还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