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乱动作

楼主(2017-10-11):
一台机器10个电磁阀,分2组并在一起,刚开始我是设置通电工作,发现发热量很大,有时候一一电磁阀动作就导致全部电磁阀动作。今天就反

过来,工作的时候断电,没工作的通电,但是还是一样,莫名其妙的误动作。是电磁阀的故障吗?气压在0.55mpa左右!机器的工作原理是试压测漏,如果有产品漏的话它是自己会动作的,但是现在有时候一个开了,导致全部开了,我想明天换两个电磁阀试试看!

网友A:
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气路是否有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气路是否有串扰

气路我用减压阀把气压调在0.5mpa,10个电磁阀用连接块装在一起,其中我是用信号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供电。有时候一个电磁阀动作会导致全部电磁阀动作,我下午把中间继电器的功率加大一半,有时候还是会全部动作,每一个电磁阀的信号都是独立的,不是频繁动作,却搞起来累死人,电源电流加大了,气压是不误动作的时候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气路是否有串扰

这内容哪里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