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编西门子PLC300来控制一位七段LED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17-10-11):
利用PLC来控制一位七段LED数码管的显示,数码管的每一段都对应PLC的一个输出通道,PLC输出端子的“1”、“0”状态对应于相应段的亮与灭。有两个按钮“+”、“-”,每按动一次“+”按钮,数字加1,每按动一次“-”按钮,数字减1。当显示9时,若按下“+”按钮,则数字变为0;当显示0时,若按下“-”按钮,则数字变为9;

网友A:
是钱多、还是人sha、或是nc,还是你在逗大家开心。

网友B:
楼主是其他行业转行过来的吧

网友C:
楼主是猴子请来的钳工么?有个东西叫计数器知道么?

楼主:
那你们编个程序看看啊

网友A:
这个难度太大,要钱的,钱少了还编不来。

网友D:
这个项目太复杂,得找个厉害点的工程师。

网友E:
吓死宝宝了,这么复杂的程序

网友F(2017-12-17):
无聊,又是叫兽给你们的结业题目吧。出题的也是一个大傻逼而已。

网友G(2018-02-23):
如果还没解决,就私聊我。QQ740653142

网友H:
我看不出来这个题目有什么不妥,只是一个题目而已,何必要在这里贬低别人。用PLC的输出端来控制七段码的显示,这里可能只是别人出的一个题目,实际应用中估计没人会这么做,因为PLC的输出点是要花钱的。PLC的输出点要串合适的电阻才不至于烧坏七段码显示器。这个编程也是不是很复杂,只要知道每个数字对应的响应数码管就行了。逻辑真的不复杂,你自己尝试一下才有意义,别人帮你做出来对你自己的意义不大。

网友I(2018-03-29):
没问题,可以做的!

网友I:
找我qq:1244634762

网友J(2018-05-09):
费钱,费事,费力。不讨好~

网友K:
我可以帮你编程,QQ458857407

网友L:
8051笑而不语

网友M(2018-08-30):
好学生一枚

网友N:
这个很好搞的,不会的用它练手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