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启动一个问题,求大师解答

楼主(2017-10-11):
一台45KW的电机,主电路是Y-△启动,现在想改为变频器启动。改造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原先Y-△启动,电机接线盒是引2条相线至控制柜,现在改变频,直接在电机接线盒加了短接片,引至控制柜的电缆可以减少一根。请问这种情况下,电缆载流是否会发生变化??Y-△改为变频,只用一条电缆,截面是否需要加粗??请懂硬件的大师用专业的知识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时接触器到电机电缆一般按照相电流(线电流/1.732)选择,改变频后一条电缆到电机电缆根据线电流(额定电流)选择。

改变频后电缆需要截面加粗。

网友B:
端子连接右边图,三根线就够了直接连接变频器端子,根据电机三角连接额定电流选择导线截面,也就是45KW额定电流90A选择。肯定要比原来六根线星三角导线中流动的电流大。

网友C:
只用一条电缆,截面是否需要加粗  这种问题你只能看现场电缆的规格以及你改造的被控设备和变频器的距离。只要电缆的载流量能够满足或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好了。如果距离太远或是要避免对其他设备的干扰,普通电缆是不合适的,必须用带屏蔽线的变频专用电缆或者还有增加一些滤波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时接触器到电机电缆一般按照相电流(线电流/1...

我理解的是,星三角启动后,电机也要按三角形接法运行,所以当初电缆选择是根据三角形运行时的额定电流来选的,不是根据启动星形接法时的额定电流来选的。

网友D:
使用变频器只用三根线,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决定增加线径

网友E(2019-11-01):
三菱PLC伺服实例程序分析应用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