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调节阀控制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7-10-12):
最近项目中用到的ABB调节阀控制器有段时间没有用,结果发现几台空气进不了气了,设定为0时,开度反馈为100%,十台中有三台这样的,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用的好好的怎么就无缘无故成了这样子。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以前别的项目上遇到过阀门无缘故开和关就反了,重新设置一边参数又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下午有一台调节阀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使用时还可以PID调剂,关的时候设定值设为零后,却开到100%,无法关闭,真不知道咱回事。

网友A:
ABB智能阀门定位器,拆开上面的护盖,里面有四个按键,可以对阀门定位器进行整定参数设置,其中里面就有气开、气关选择,这里面的气开气关的意思就是4毫安对应着是阀门全开还是全关模式。

从图片看这阀门是双气缸的蝶阀或球阀,那么对应的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输出就是双作用的形式,4毫安对应的不是定位器输出没有风压,而是一侧有风一侧没风。

对于阀门与控制要求的反了的现象,有三种可以改变的方法。

1、对于控制系统的PID模块程序进行修改,里面有关于输出全关时即开度为0时对应的信号输出是4毫安还是20毫安,可以重新选择。

2、卸开智能阀门定位器的上盖,通过面板按键进行选择,选择气开气关模式,选择完后要重新进行一遍自整定,注:自整定时要让工艺把阀门切出运行状态,防止阀门全开全关影响生产甚至造成停车乃至事故。

3、简单粗暴,把定位器输出的两根风软管对调即可实现模式转换。不过定位器还是需要自整定,同样需要开盖,因为这款定位器自整定没有外部按键及快捷的机械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智能阀门定位器,拆开上面的护盖,里面有四个按键,...

我问的不是处理方法,而是问为什么好好的东西,放一阵子不用就不好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ABB智能阀门...

呵呵。。。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现场问定位器啊。

你不问定位器,来论坛问人有啥用???

楼主:
找出问题的根本才是解决问题最好方法,论坛的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可能出现在啥地方,售后人员要到周一才能来,我这边比较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出问题的根本才是解决问题最好方法,论坛的朋友们帮我分...

呵呵。。。

何必事事都要找售后。。。

自己动手,才能收获更多。

寻找故障原因就是维修排除故障的过程。

通过查找,排除,最后找到故障点,也就找到了故障原因。

相比于楼主事事找售后的工作方式,偶与之正好相反。

偶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拆拆卸卸,及时是好的,也大胆的拆卸,拆坏了,装不回去了是公家的设备,损失由不扣偶的工钱,但偶从中能够找到很多曾经没有的发现和经验,从而对于仪器仪表的机构有一些了解。及时很多正在保修期的仪表,偶也是趁着领导不注意,在现场拆卸过,呵呵。。。也许这就是手贱的缘故。

至于这个阀门为什么与控制要求不一致,其实就是那么几个节点需要检测一下,首先要明白阀门在初始状态下及4毫安的时候应该是开还是关,这个受工艺安全的考虑,是一个死的参数,因此只要熟知工艺就可以判断出,4毫安下阀门是开还是关。

然后根据这个一定的参数,去现场查看定位器的设定,是ON还是OFF,如果与工艺的要求一致,那么阀门与定位器就没有问题,如果不一致,那么问题就找到了,故障原因不就是有了。。。

查看玩定位器的设定,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定位器的给定电流信号是4毫安,还是20毫安,然后就可以判断控制系统PID的气开气关的设定了,如果不放心在与控制柜卡件输出的电流进行一致性对比,如果与现场阀门定位器的给定一致,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PID模块编程的问题。

如此这个故障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现场阀门定位器的设定,现场阀门定位器的电流值,PID模块的编程问题,就这么三个点,嘿嘿。。。。不过还是要从现场阀门定位器开始。

所有你问故障原因,就要去现场问定位器啊。。。

来论坛有什么用,来论坛寻找帮助,也要精细化的具体到一个小节点上,你来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怎么让人分析,嘿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纸上得来终觉浅。。。。

最后在说一下,来这个论坛的大都是混积分的,特别是仪表板块,有几个讨论技术的,也就偶原因和你叨叨几句,估计你还嫌烦,呵呵。。。其实偶也是来挣积分的。

一分到手,走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找出问题的根本才是解决...

也许是因为你是做工厂设备维护的,所以有时间去捣鼓,我们是做工程项目的,阀门不是我们采购的设备,但是影响我们自控调试,如果我花大把的时间去帮别人干活老板也不愿意。论坛是大家学习的地方,把我们的问题提出来增加讨论的气氛,不是挺好吗?自己学习了,同时也让同行增长了知识。所以焦工还请你下留情,不要太较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原来是做工程的坛友,还一直以为是搞厂里维护运行的呢,言重了别往心里去,偶是对事论事,习惯性的对那些搞现场的仪表人,有故障不去动手,单靠求助的行为捉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推荐一下,楼主可以到海川的仪表及控制版逛一逛,哪里仪表人员多,回答问题及时,对于一些故障分析的比较透彻,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好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

谢谢,有时间多去海川论坛转转。

网友B:
这两天调节阀厂家来了,说原因是因为空气内水分太大,也确实如此,气缸里喷出好多水,这次一共坏了14台调节阀,要寄回厂内维修。厂家的说法是如果阀门内有水,阀门一直在动的情况下一般没事,如果静置不动就会出问题。二十多台阀门都没有怎么动过。空压机带有冷凝式干燥机,可是安装公司开空压机的时候总是不开干燥机,最近下了半个多月的雨,空气水分也大,每个阀门打开都要放出好多水,空气管道里都是水。

以前以为气动阀门内有水也没有关系,都能够自动排出,只要不上冻就行,这次让我明白了,仪表空气必须干燥。

可是也有疑问,调节阀对空气质量要求真的就那么高吗?

网友B(2017-11-17):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有问题的调节阀终于出了检验报告,说是有污物进入调节阀,ABB公司不对此类情况保修,维修价格为6千多每台,一共维修费用接近十万,这下安装公司和设备采购又要扯皮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阀门装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有问题的调节阀终于出了检验报告...

呵呵,,,,

什么维修啊,又没坏。。。

就是里面那两个过滤网堵塞了而已,拆下来用仪表风反吹一下,装上就好了。

再严重一点顶多喷嘴哪里有脏东西,同样用仪表风多吹一下就好了。。

分分钟就搞定的事,花这个大价钱,还扯皮推诿的,真幼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经过一个多...

要是我们的东西,我就给拆了,十万块啊,给我两万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花钱买服务就是这样的。

如同4S店一样,价格高的离谱,维修质量也就那样。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很搞笑,动不动就找售后服务,好像人家免费给你服务似得,人家可是从出门开始就开始算钱的。。

连手动愿意动,那么就只能挨宰了。

前几年网络有句名话:人傻、钱多,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