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威纶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7-10-12):
PLC用的是FP-XH C60T  触摸屏型号 TK6071 IQ  用的是232通信  也只能用它 这是下载的9P通信截图:

貌似跟正常的刚好相反 不过正反两种方式都试过了 还是通信不上

网友A:
2-3,3-2,5-5,注意区分读写对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3-2,5-5,注意区分读写对应接

触摸屏和plc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都一致吗?昨天我也刚刚解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3-2,5-5,注意区分读写对应接

你说的试过了  我把2 3 调换了好多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3-2...

PLC 不用设置吧 ?  你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C:
通讯线匹配吗?好像有专用的通讯线的

网友D(2019-04-09):
这个要接三条线,通讯两条还有地线,我这里没接地线就不能通讯

网友E(2019-08-07):
正在学习,多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