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内序列号如何读取

楼主(2017-10-12):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通过脚本读取屏内的序列号。如何使屏上通过U盘备份的程序,无法恢复到另外同型号的屏内运行。

网友A:
用来防止U盘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防止U盘备份?

是的,防止非授权拷贝屏,能作到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来防止U盘备份? 内...

设置运行密码也行啊,拷贝到其他屏,没密码也是没用的

楼主:
密码在屏内,拷贝到其他屏,连密码也一块拷贝了吧

网友B: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码在屏内,拷贝到其他屏,连密码也一块拷贝了吧

除非找人去破解密码。 不过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保护。即使有序列号也不保险,对能破解的人不是什么难事,最好是采用硬件保护方法,没必要太在意触摸屏,实现也很简单, 想要程序换个地方就不运行可以有非常多的方法啊。

楼主:
介绍几个方法吧,能传个例子吗?

网友C:
这个是挺专业的人才能做到

楼主:
坛里都没有人这样做过吗?昆仑的屏你们都是如何防止拷贝的。第一次起动要求密码?

网友A:
@hnzlf

本人玩过这个。硬件方法是最保险的方法。具体要看和触摸屏连接的都是什么硬件设备。

楼主:
@ozoner屏连接的三菱PLC,我想的是在PLC中写入序列号,然后屏读取,不正确的话锁机。象三菱的和其它的主流PLC都能被解了呀!PLC解了,屏复制了啥都没了。我看昆仑的屏拷贝的程序不能反编译,可以被复制,就想读下屏内部的序列号然后判断

楼主:
@ozoner你玩过这个,硬件用的是啥方法?

网友A:
@hnzlf

mcgs屏幕序列号读不到。如果人家想复制你整个系统,甚至包括PLC,破解了PLC程序,那么从PLC读取你自己写入的密钥当然也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用读取PLC序列号来做呢?就算人家复制了屏,然后再接上一样的PLC,可是序列号就对不上了啊。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这也不行,那就只能在I/O上做了,一种是采用专门的I/O编码器件,自己设计个电路也行。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用加密狗。接到屏或PLC,总之,就是个钥匙,唯一的钥匙,复制不了的钥匙,原理和很多软件的USB密钥是一个道理,当然理论上也可以破解,需要破解mcgs的程序,或者尝试复制钥匙,但是因为难度及时间成本通常人们会死了那心。

此外,现如今现实中感觉工业控制很多加密已经意义不大了,如果想复制你的应用,多数情况是只要看到你的所有硬件及功能,自己照着功能来重新编程写个代码也没有多麻烦,除非里面有需要很复杂特殊的运算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