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LC中,一些中继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大神们,小白有些问题想问,在PLC程序中,一些中继如M只有线圈但没有出现触电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些中继不是特殊继电器中的线圈型,它们在程序中起的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那就是没有实际意义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有实际意义喽!

意思就是没用的是吗?

网友B:
辅助触点啊

网友C:
用途很多,譬如标识位,HMI可以显示当前的状态,

也便于程序调试监控,知道程序步骤等。具体看写程序的人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途很多,譬如标识位,HMI可以显示当前的状态,也便于...

哦。谢谢!!

网友D(2018-01-29):
程序中的中间变量,用途很广泛!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E(2018-03-13):
中间变量,HMI用的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便于程序调试监控,知道程序步骤等。具体看写程序的人用途

网友H(2018-05-28):
上位 可以采集M的输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