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程序进行在线时能否忽略产品序列号?

楼主(2017-10-13):
现在多台PLC共用一套程序,这样做是方便程序的修改,但是在线时就存在问题了,如果之前的程序保存的序列号与要在线的CPU序列号不一致是不能在线的,想问我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Go Online  功能只要路径一样,程序一样。就可以。没有其他说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769的序列号是MAC地址吗?

序列号一般权限功能一般都是安全PLC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 Online  功能只要路径一样,程序一样。就可...

序列号不是Mac地址,是CPU的唯一生产编号,就是Serial Number,我同样的程序就是不能在线,看到离线和在线Series不一致,我估计哪里需要设置一下。我这是普通的PLC 1769 L33ER

网友A:
是否有报错截图更容易解决。Go Onlie 没有设置功能。

楼主:
这是进行OnLine的提示。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在线路径是不是不一样,我试了CLX 只把CPU换一下,模块都不换,路径也是一样,是可以在线的。IP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在线路径是不是不一样,我试了CLX 只把CPU换一下,模块都不换,路径也是一样,是可以在线的。IP也是一样

我的IP地址不一样,但是程序是一样的,就在线不了。

网友A:
我认为PLC是IP地址不一样,就是程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PLC是IP地址不一样,就是程序不一样。

可是我们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下载IP地址的,IP地址是网络规划好的。AB的人说一个程序下到多个cpu中是可以用这个程序在线的,可是我整个空程序下到多个CPU中 ,也只有最后下载的那台CPU可以在线,之前下过的都不行。

网友C:
Go Onlie 没有设置功能

网友D:
为什么下载不了呢,咋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