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场安装地感线圈时的八大注意点

楼主(2017-10-13):
  现如今,停车问题在各大城市都是头号难题,很多城市停车场加多了停车位的建设,但在车辆进出停车场时还存在缓慢的现象。虽然现在主流的是用车牌识别技术来自动控制出入口的道闸系统,但有些地方在出入口及停车位处还得安装地感线圈的,车辆在第一时间没能快速出入停车场,这很大原因是地感安装出现问题,因此,智慧停车的管理员在安装地感线圈时需要注意几点:

  一、线圈串扰

  当两个感应线圈靠得很近,两个线圈的磁场迭加在一起,相互造成干扰。这种现象就是串扰。串扰会导致错误的检测结果和环路检测器的死锁。在相邻的但属于不同感应器的线圈间,要消除串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选择不同的工作频率。两个线圈靠得越近,它们的工作频率就应该差得越大。

  2、将相邻的线圈匝数不一样,间距加大。必须保证探测线圈之间的间距大于1米左右;

  3、对线圈引出导线进行良好的屏蔽,屏蔽线必须在探测器端接地。线圈电缆和接头最好采用多股铜导线。在电缆和接头之间最好不要有接线处。如果必须有接线端,也要保证连接可靠,用烙铁将它们焊接起来,并且放置于防水处。

  二、线圈材料

  在理想状况下(不考虑一切环境因素的影响),电感线圈的埋设只考虑面积的大小(或周长)和匝数,可以不考虑导线的材质。但在实际工程中,必须考虑线导线的机械强度和高低温抗老化问题,由于导线一旦老化或抗拉伸强度不够导至导线破损,则检测器将不能正常工作。

  在实际的工程中,建议最好采用1.0mm以上铁氟龙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还必须考虑耐酸碱腐蚀问题。高温镀银铜软导线或国标截面积不小于1.0--1.5平方毫米多股双层防水铜线。

  三、线圈安装形状

  1、矩形安装

  通常探测线圈常用的是长方形。两条长边与金属物运动方向垂直,线圈宽度推荐为1米以上。长边的长度取决于道路的宽度,通常两端比道路间距窄0.3米至1米。

  2、倾斜45°安装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检测自行车或摩托车时,可以考虑线圈与行车方向倾斜45°安装。倾斜边长要跟据实际工程来订长短。最少要保证1M以上。建议最好采用所有线圈形状都做成倾斜45°。施工前最好和厂家多多沟通。

  3、“8”字形安装

  在某些情况下,路面较宽(超过六米)而车辆的底盘又太高时,可以采用此种安装形式以分散检测点,提高灵敏度。

  四、线圈匝数

  为了使检测器工作在最佳状下,线圈的电感量应保持在100uH--300uH之间。在线圈电感不变的情况下,线圈的匝数与周长有着重要关系。周长越小,匝数就越多。

  五、输出引线

  在绕制线圈时,要留出足够长度的导线以便连接到环路感应器,又能保证中间没有接头。绕好线圈电缆以后,必须将引出电缆做成紧密双绞的形式,要求最少1米绞合20次。否则,未双绞的输出引线将会引入干拢,使线圈电感值变得不稳定。输出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5米。由于探测线圈的灵敏度随引线长度的增加而降低,所以引线电缆的长度要尽可能短。

  六、埋设方法

  线圈埋设首先要用切路机在路面上切出槽来。在四个角上进行45度倒角,防止尖角破坏线圈电缆。切槽宽度一般为4到8毫米,深度30到50毫米。同时还要为线圈引线切一条通到路边的槽。但要注意:切槽内必须清洁无水或其它液体渗入。绕线圈时必须将线圈拉直,但不要绷得太紧并紧贴槽底。将线圈绕好后,将双绞好的输出引线通过引出线槽引出。

  在线圈的绕制过程中,应使用电感测试仪实际测试电感线圈的电感值,并确保线圈的电感值在在100uH—300uH之间。否则,应对线圈的匝数进行调整。在线圈埋好以后,为了加强保护,可在线圈上绕一圈尼龙绳。最后用沥青或软性树脂将切槽封上。

  七、安装方法

  车辆检测器必须安装在离检测线圈尽可能近的防潮环境里。安装位置必须选择在远离热源的地方,其四周必须与其它装置保持至少10毫米的距离(千万不能紧贴箱壁安装)。检测器能否良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连接的检测线圈。

  安装时,首先要用切路机在路面上切5—10 mm宽、30—40mm深的凹形槽。在四个角上进行45°倒角,防止尖角破坏线圈电缆。同时还要为线圈引线切一条相同的通到路边的凹形槽或其它管道(PVC管)布线,可先连接检测器试运行,如正常即可用水泥沙浆或沥青封上。

  在埋设电缆时,要留出足够的长度以便连接到检测器,又能保证中间没有接头。绕好线圈电缆以后,将电缆通过线槽引出。输出引线是紧密双绞的形式,最少1米20周。引线最大长度不应超过100米。由于探测线圈的灵敏度随引线长度的增加而降低,所以引线电缆的长度要尽可能短。埋好线圈以后,用水泥或沥青封上。

  八、安装注意事项

  1、线圈到检测器之间的连接馈线必须双绞,每米扭绞至少20次以上.

  2、线圈的连接馈线要尽可能短,连接线长度应小于10米,并且要和强电分离。若无法分离则应采取屏蔽措施。

  3、当路面下有强金属物时,会明显降低线圈的电感量,从而导致检测灵敏度降低。因此,线圈的匝数应比通常增加2匝以补偿强金属体带来的影响。

  4、在线圈与馈线之间最好不要有连接头。若条件不允许,则接点应焊接,并且接点必须做防水处理,否则会严重影响到车检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5、在使用长馈线的地方,或馈线与其它电线布在一起的时候,强烈建议使用双绞屏蔽电缆作为馈线,并且将屏蔽线与检测器相连的一端接地。

  地感线圈作为停车场中用来管理车辆的重要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运行,其设备的稳定性直接会影响着停车场的运营情况。所以,在安装和使用停车场系统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根据设备的要求,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网友A:
与以前文章比较一下?与以前文章比较一下?与以前文章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