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故障是何因?

楼主(2017-10-13):
三天前的夜班,一常减压的操作工说鼠标不能用了,想了一下也就认为是鼠标接触不好之类的故障,开开操作站的门,插拔插拔就能行。

到操作室查看时,看到这个故障与先前的鼠标不能用症状不同:鼠标能动,左右键按下没有反应——点击界面画面不做反应。鼠标中的滚轮能动,操作显示界面上的各个软按钮操作没反应,但界面最上部的翻页键却能够进行操作翻页。鼠标底部灯亮。

操作界面各个参数数值上传正常,界面无报警显示。

故障分析:1、鼠标失灵吧,鼠标头却能移动,翻页也有反应,鼠标也有电,因此鼠标没坏。

           2、电脑死机吧,数据上传正确变化正常,翻页后切换正常,无报警。

开操作台的后门,看电脑各个接口连接牢固,网线接口灯闪烁正常,插拔鼠标两次故障仍然如此。

断电重启电脑后,鼠标回复正常,电脑操作正常。

问题:如此可以判断电脑有问题了,可是如此故障是啥问题呢??

注:电脑启动后自动运行操作程序,电脑配备数字小键盘,无法查看电脑里面的硬件及退出程序。

印象中:电脑死机是操作界面里面的数据不在变化,鼠标也不能翻页,可是这故障是啥回事。。。

论坛朋友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A(2018-11-26):
我们这边还有一台服务器,不定期自动重启,离线自检正常,送修电脑哪里也是正常,无法解决,和利时说你们升级系统吧,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