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疑惑

楼主(2017-10-13):
用触摸屏COM3口用RS485 2W接两个流量计送出的485信号,只有固定的一个通讯正常,另一个无响应,单个通讯时两个都正常通讯,费解的很,是两个信号互相干扰吗?流量计的12V电源线和485的两根线在一根电缆里面有影响吗?如果存在干扰,应如何避免、排除?接地怎么接呢?

网友A:
12V尽量避免在一起,会影响通信距离,引起干扰,第二个通信不正常检查站号,波特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