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10-13):
1,电源电压不可波动太大(允许±10%的波动),且空调器应专线供电,使用单相三孔插座,另外插头要插到底。

    2,室内机组的外壳要经常清洁处理,一般可用清洁的干布拭擦干净或用中性洗涤剂拭擦,绝对不允许用水直接冲洗,如果使用布擦拭时也要在断电后进行。

    3,室内温度不可调得太低,否则对人体不利,应适当调节设定温度。

   4,若感到室内温度过高,可适当降低设定温度。

    5,有效使用定时器,可达到既节能又舒适的效果。

    6,空调房间内人员不可过多、过挤、否则冷量显得不足,温度难以下降;

    7,房间门窗不可频繁开关,人员不可频繁进出,以免冷气损失;

   8,玻璃窗一定要关紧、严密,内部要挂双层白色窗帘以反射一部分透入的光和热;

   9,室内换气时可以短暂地开窗,开窗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

  10,空气过滤器应定期清洗,否则气流受阻,造成风量不足,室温升高;  清洁空调

   11 ,睡眠时要调节温度,空调器可自动进行睡眠温度调节;

   12,室外机组安装要牢靠,减少振动和噪音,冷凝器的吸、排风口前要留有足够空间以利通风,若风力受阻,冷凝压力升高将会导致停机;

   13,室内机组前也不应有障碍物,否则影响出风;

   14,空调器刚运转时为急速降温可将选择开关调至高速档,待温度下降后再调至中速低速档;

   15,窗式空调器通风换气可使用通风开关,但换气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6,空调器室外散热器上积灰太多会使效率下降,应定期检查和清扫室外散热器(在停电后进行,可用压缩空气吹净);

   17,分体式空调器室外机组不可用棍棒类物体插入,否则风扇将被卡住或损坏;

   18,当感到空调器使用不理想时应查阅使用说明书,分析是否因使用不当而引起,查明原因后进行纠正;

   19,发现故障后不能自行处理时,可找原安装部门的专业维修技工解决,或与该品牌公司当地服务人员联系,不可自行修理或找非专业人员检修;

   20,空调器不使用时应及时拔掉电源;

  21,空调器停机后必须待三分钟后再次启动,以保护压缩机;

   22,带有遥控器(不应放在小孩易取之处)的空调器在使用中不要被小孩当成玩具操作,以免损坏机器。   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连续调节压缩机的频率或转速,即可改变制冷剂的流量,而发挥最能与环境状态相匹配的能力而自动调节输出的新型空调器。变频空调器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和模拟控制与人工智能控制相结合。与普通空调相比,变频空调具有制冷制热迅速强劲,高效节能,舒适可靠,智能除霜,除湿量大,超静音,宽电压工作等优点。

网友A:
如果熟悉这个品牌,应该可以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