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2520RS232转RS485模块

楼主(2017-10-13):
LCT2520 RS232转RS485模块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LCT2520是隔离型RS232/485转换器,RS232接口部件只使用RXDTXDGND三条信号线,数据流可实现自动判向,自动波特率适应等双向收发功能。软件适用性强, RS485侧是增强型485接口,具有瞬态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最大通讯距离可达1200m(终端节点AB之间),此模块上有收发指示灯,可指示当前工作状态。

二、技术指标

Ø         供电电源:外部供电DC12V ~ DC24V

Ø         工作电流:120mA(静态)

Ø         通信方式:半双工

Ø         通信速率:0~115200bps

Ø         负载数量:每个通道最多32个

Ø         通信距离:不小于1200 米

Ø         电气信号:电源、RS-485 信号双端隔离

Ø         防静电 :±15KV(人体放电模式)

Ø         防雷击: 瞬时1500 瓦

Ø         机械尺寸:117x72x43mm

三、特点

1、宽范围电源电压输入,内部电源处理电路有反向保护机制,在输入电源正负极接反的情况下不会对内部电路有任何损害,但是模块不能被正常供电,重新将电源按照正确方式接入即可正常使用模块。

2、选用新一代RS-485 芯片,带负载能力强,最多在总线上可挂接32个设备。

3、光电隔离:内置隔离电源模块和高速光电耦合器,将两端的电源和 RS-232RS-485 信号完全隔离开来,极大降低了总线数据的误码率。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任何一端信号、电源的波动都会通过RS-485 总线直接传输到另一端,从而导致主机接收的数据不正确,进而引发主从机通信不畅通、主机查询成功率较低等情况。

4、安装使用方便。RS-232 端直接与PC 机串口连接即可;RS-485 端采用可拆卸的接线端子,压接和拆卸信号线比较方便。有收发信号指示灯,可在调试和使用的时候观察数据速度和流量。

5、对雷击等瞬间高压冲击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内部使用的MAXIM RS-485 芯片为工业级,具有高压脉冲抵抗能力;另外在RS-485 总线上加装了瞬变二级管,可以在1500 瓦高压瞬间将高压产生的瞬态电流迅速的泻放到地线上从而起到抑制尖峰脉冲的作用。

6、模块正面有红色的电源指示灯,上电正常后红灯亮,如不亮请报修。在电源指示灯旁边还有两个收发信号指示灯,红灯指示信号从RS-232 端流向RS-485 端,绿灯指示信号从RS-485 端流向RS-232端,正常通信情况下请注意观察数据流向。

四、注意事项

◎外接电源电压范围不要长时间超过规定的数值,电源极性不能接反,否则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不能随意拆卸模块。拆开模块观察或者私自维修是没有意义的,如因随意拆卸模块造成损坏,由用户负全部责任。

◎正常通信情况下建议不要跟计算机串口频繁插拔,否则容易造成模块或者是计算机串口损坏。

RS-485 总线连接线最好用屏蔽双绞线,对抑制干扰信号有很好的效果,信号传输距离跟信号线的粗细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线越粗传输距离越远,信号失真率越小。

RS-232 端与计算机RS-232 串行接口连线长度不要超过15 米。

五、接线定义

RS-232   接计算机COM

+12V     模块电源输入端,范围DC12V ~ DC24V

GND     485端地线

A      485信号A

B      485信号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