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f加装Primo工件测头

楼主(2017-10-13):
0i mf 想要加装雷尼绍Primo工件测头,梯形图要写一些什么相关的程序?还有测头输入的信号如何处理呀。请各位能够给我讲一下测头相关的知识我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2018-02-23):
如果测头没有运动动作的话是不需要改PLC的,要是有辅助动作的话需要改PLC。

测量接口是高速口,不需要PLC处理。

网友A:
可以查G31的相关介绍。G31就是跳步指令。配合相关参数和具体的信号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