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主电路的充电电阻也叫启动电阻烧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4):
变频主电路的充电电阻也叫启动电阻烧掉是什么原因?

最近一台变频器启动电阻烧坏2次,整流桥也烧坏了!启动电阻选型是过小了吗?

网友A:
直流回路接地会烧毁充电电阻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变频器3次炸掉整流模块!一直没找到原因,看楼上的这么说,我得找找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