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DCS系统点数

楼主(2017-10-14):
DCS系统点数是从模拟输入点数、模拟输出点数、数字量输入点数、数字量输出点数及DCS与其他系统通讯点数五个方面统计而得出。
1、模拟量输入点如何计算
模拟量输入指进入DCS系统或PLC系统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热电偶输入点数统计
单支装式热电偶或者单支铠装热电偶按1个点计算;
双支装配式热电偶或者双支铠装热电偶需要在DCS系统显示同一测点的两个传感器温度按2个点计算,只显示该测点的一个温度按1个点计算;
单支多点热电偶或多点热电偶常用于监测同一测点不同部位温度,热电偶有几个测量点则计算几个点热电偶输入。
——热电阻输入点数统计同热电偶
——标准电流4~20mA、电压输入及其它模拟量输入信号,一个检测仪表送进来的信息,点统计时按1个点计算
2、模拟量输出点数如何计算
模拟量输出就是控制系统送到现场的模拟量信号。一般有4-20mA、0-20mA、0-5V、1-5V和0-10V五种类型,无论哪种情况,模拟量输出一个信号输出按1个点计算。
3、数字量输入点数如何计算
数字量输入信号,无论是干接点还是湿接点(无源或有源)对于系统而言都是一个数字量进入算1个点
4、数字量输出点数如何计算
数字量输出信号,是控制系统送到现场的数字量信号。DCS系统控制不同设备其所需要的DO输出点数不同
——如泵的控制一般信号要送给电气,电气一般会要两个信号一个转、一个停那么需要2个数字量输出点。
——如是电磁阀控制,得电开(关),失电关(开)1个数字量输出就可以。
5.通讯点的点数如何计算
通讯点是一个控制系统与其它控制系统或设备间的通过通讯技术(如MODBUS、OPC等)联络的点,我们习惯称之为软点。通讯点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不分AI、AO、DI、DO及各种设备,一个联络算一个点。比如其它系统有10数字量点通讯到该系统,那么就算10个点。
下面介绍两个常用设备点数计算供大家参考:
开关型电动执行机构:
——每台执行机构阀位反馈4-20mA计算AI输入1点;
——阀门正转/反转控制计算数字量输出2个点;
——阀门开到位/阀门关到位信号计算数字量输入2个点 ;
——阀门开过力矩/关过力矩故障信号计算数字量输入2个点。
变频器:
——每台变频器频率反馈计算AI输入点数1点;
——频率给定信号计算AO输出1个点;
——运行/停止给定指令计算DO输出1个点;
——变频器故障报警计算DI输入1个点;
——故障复位计算1个DO输出1个点;
——变频器运行状态计算DI输入1个点。
——如果变频器与通讯方式与DCS系统连接,则只需要计算1个通讯点,不需要计算其他点数。
——如DCS系统外接电磁阀、指示灯、接触器等设备,每个设备计算DO输出1点。

网友A(2018-09-15):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工作愉快。

网友B:
真的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C(2018-10-29):
对初学者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