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托三位五通阀

楼主(2017-10-15):
可以看看 方便接气管和按装

网友A:
气缸上有必要接这么复杂吗?

网友B:
回复赚点积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上有必要接这么复杂吗?

我也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么接气管,请指点

网友C:
厉害,回气阀我们很少用。

网友D:
气缸上用的哪个气锁和你的阀有没关系,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E:
太复杂了,越复杂可靠性越差,任何一个地方漏气都会影响系统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上用的哪个气锁和你的阀有没关系,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问哈进气的同时是不是也帮助回气推动

网友F(2018-08-19):
楼主能不能画一张供气回路,我们都想学习一下,不知道为啥接的这么复杂?

网友G(2018-11-13):
什么气缸,接的如此复杂,可实现什么特殊动作?期待楼主解释说明

网友H:
我也没看懂,楼上说的回气阀有什么作用?请赐教?

网友I(2018-12-21):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看懂,楼上说的回气阀有什么作用?请赐教?

防止漏气  气缸或电磁阀漏气导致气缸位置不稳定

网友J(2019-07-16):
引用 网友A:
气缸上有必要接这么复杂吗?

互锁接头  知道它的作用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越复杂可靠性越差,任何一个地方漏气都会影响系统动作

FESTO气动系统很稳定的

网友K:
这个气缸什么样的动作需要接这么复杂?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气缸上有必要接这么复杂吗? ...

气缸真没必要  整这么复杂

网友M:
很复杂的看样子

网友G(2019-09-04):
好东西,用的也复杂。

网友L(2019-11-06):
引用 网友C:
厉害,回气阀我们很少用。

可能 是为了   减速  平稳 到行程

网友N(2020-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气缸上有必要接这么复杂吗? ...

一根进气管是气源,两根出气管是两个电磁阀控制的双向,还有2个口是泄气阀(带消音器的),所以是5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