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变频器与380电机

楼主(2017-10-15):
有一380的1kw400hz最好24000电主轴,无三相380,想用家用220转三相220变频器带此电机,是否可以使用,功率能达到多少?电机改接法比较困难,淘宝有220转380变频器试用后,电机不能转动,给一定频率后需要手动转动主轴后才旋转。根据变频器看频率约110hz时,计算转速达6000多,但是手动可以堵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普通变频器达不到如此高频率吧,通常电机都 是50HZ

网友B:
威伦通有电源为220V ,带三相电机的变频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变频器达不到如此高频率吧,通常电机都 是50HZ

380V变频器普通的可以达到400赫兹,220V变频器普通的可以达到120赫兹

网友D:
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变频器内不带升压逆变,怎么会有三相380V输出。你的电机不能改220V接法,可以用变压器升压,选一台220/380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出接220V端,380V端接电机。

变频器都可以设置到400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变频器内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变频器达不到如此高频率吧,通常电机都 是50HZ

大多数的变频器都可以达到这个频率,有的电机只运行在50而已

网友F:
真的非常好用!!!!!!!!!!!

网友G:
可以用变压器升压,选一台220/380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入接380V端,220V端接单相电源。

网友H:
   你这电机是什么 电机,是变频伺服吗 ?有电机详细参数不?

   普通变频器运行到 110 HZ ? 这个是有点难度,正常一般 50HZ 就达一般三相异步电机速度

网友I:
反正电机不怎么好控制,尤其想精确控制的更不好弄,抢个沙发看大神们是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