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怎样设置固定工具点

楼主(2017-10-15):
安川机器人怎样设置固定工具点,就是工具在机器人外部,机器人拿着工件以这个外部工具为中心点运行,比如拿着工件在固定的胶枪上涂胶

网友A(2022-02-25):
用用户坐标把,以固定焊枪为中心点 FANUC有个 Remote TCPG功能一样的效果,安川的就没看到过了

网友A(2023-01-18):
安川有个外部参考点坐标,要安川模式需要将参数FD2的值设为1, FD2 为0时外配多考点功能不可用。

打开之后会多一个坐标系,然后用用户坐标的设置方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