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odbus通讯轮询的问题

楼主(2017-10-15):
就是 m0.2完成后,复位m0.1,执行下一个msg指令,但是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的,m0.1使能的msg指令,要在下个扫描周期才能断开,这样不是会有2个msg指令接通了吗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支持一下,没有用过这种通讯方式,学习下

网友B:
First 引脚不是用上升沿了吗。只有上升沿的那个扫描周期才读写1次